[开发工具] 关于程序空间的大小问题,请香版主指点

楼主(2008-02-23):
我用的IAR是32K版,请问如何得知我的程序
编译后的大小?
STM32F103的程序空间是256k
32K版的IAR只能编译小于32K的程序空间文件
请问如何得知要下载的程序大小?
或从那个文件可知下载文件的大小?
谢谢!!!!!!

网友A:
哈哈~~~楼主又是旧题再论~~~

楼主:
不是IAR的版本32K的问题

不是IAR的版本32K的问题,而是下载到芯片的文件大小问题
我的意思系:
例如万利的Led的例程,真正下载到芯片的文件是多少?

如51片8K的FLASH,我做了个小程序是2K的HXE
这个2K就是下载到芯片文件的大小

现在我想知道的就是真正下载到STM32F103的文件大小,
从那个文件可以看出或得知?

网友B:
任何一种编译工具都是通过看.map文件了解程序空间的大小

楼主:
先谢香主,找到了,还有点没有明白!!!

                ****************************************
                *                                      *
                *        END OF CROSS REFERENCE        *
                *                                      *
                ****************************************

 2 912 bytes of CODE  memory
 2 048 bytes of DATA  memory
    24 bytes of CONST memory

Errors: none
Warnings: none
把上面3个memory的大小相加就是下载文件的大小吗?
我用的32KIAR版就是3个memory总和不能大于32K吗?

网友B:
具体要看IAR的说明文档

通常说的32K限制是指产生的代码大小,也可以是代码与数据的总和,具体要看相应的说明文档。

你列出来的CODE是程序代码部分,DATA是程序的数据部分,CONST是程序的常量部分。

楼主:
谢谢香主,真如你说32K的对于新手的我够用了

我中专毕业,在间自动控制公司里做了3年
就承包了几个鱼塘务农,在空闲的时间玩电脑
在06年到07年花了1年多时间利用setp7 v5.3
和PLCSIM v5.3学习西门子PLC.说不到精通也可以说
熟练STL和LAD语言把图书馆的6本可编程控制器的
应用例子全做了一篇,PLCSIM v5.3只能模拟单机
不能做通信方面的实验!发现没有实物没劲,就转学单片机
学了1个多星期就转学STM32了,名副其实的新手!
所以以后有什么超鸟的问题,高手们不要见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