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 彩屏显示汉字问题

楼主(2008-02-25):
主要程序

字库定义
typedef struct typFont16    // 汉字字模数据结构
{
    signed char Index[2];  //汉字
    uc16 Msk[16];          //字模
} typFont16;
/*测试文本方式*/
const struct typFont16 Font16lib[]={

"测",   0x4002,0x27C2,0x2442,0x8452,        //0
        0x4552,0x5552,0x1552,0x2552,
        0x2552,0x2552,0xC552,0x4102,
        0x4282,0x4242,0x444A,0x4804,

"试",   0x0020,0x4028,0x2024,0x3024,        //1
        0x27FE,0x0020,0xE020,0x27E0,
        0x2120,0x2110,0x2110,0x210A,
        0x29CA,0x3606,0x2002,0x0000,

"文",   0x0200,0x0100,0x0104,0xFFFE,        //2
        0x1010,0x0810,0x0820,0x0420,
        0x0440,0x0280,0x0100,0x0280,
        0x0460,0x0810,0x300E,0xC004,

};

查询函数
void hz_write(u8 ox,u16 oy,uc8 *p)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addr;
  while(*p)
 {
     i=0;
   while(1)
  {
      if((*p==Font16lib.Index[0]) && (*(p+1)==Font16lib.Index[1]))
     { //找到汉字,显示
                LCD_DrawChar(ox, oy, Font16lib.Msk);这个函数没问题
        oy-=16;         //下一个显示
         p+=2;
         //找下一个汉字
        break;
     }
     //i++; //下一个汉字库
     if(i >= 3) //超出字库范围
   {
       p+=2;         //找下一个汉字
      break;
   }
  }
}

 hz_write(0,319,"测试文");调用
查询函数显示

问题:
  查询函数中
if((*p==Font16lib.Index[0]) && (*(p+1)==Font16lib.Index[1]))
为什么永远不成立
  请高手指导

楼主:
是不是有哪个函数 或者 语句 不行呀

请大家指导

网友A:
怀疑是

signed char Index[2];
有、无符号的问题。

楼主:
那怎么改呢

网友B:
会不会存在0XFD问题

楼主:
OXFD是什么问题

希望大家能详细 解答一下

楼主:
果然如3楼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