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不能设置APB2时钟的问题

楼主(2008-02-25):
   今天用了一下英贝特的开发板,调用了GPIO的一个例子,因为GPIOC属于APB2的时钟,而GPIOC-6脚控制了一个LED,所以我修改了历程中的APB2时钟,但是LED的闪烁时钟没有变化,程序如下: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2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2);

    /*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Enable PLL */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我修改的是
/* PCLK2 = HCLK/2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2); 这句,把RCC_HCLK_Div2改成了RCC_HCLK_Div8,但没有变化,望高人或香版主指点

网友A:
使用GPIO控制LED,不能通过改变APB2的时钟改变LED的闪烁频率

APB2时钟的频率决定了CPU可以使用什么样的速度访问GPIO寄存器,不直接控制LED的闪烁频率。LED的闪烁频率是通过送到GPIO数据寄存器的数值控制,写GPIO数据寄存器的速度快,则LED闪烁的快。

例如,APB2的时钟频率允许CPU以20MHz的速度访问GPIO数据寄存器,但CPU确以100Hz的频率访问,这时LED的闪烁频率为100Hz,如果你改变APB2的时钟频率到1MHz并不会改变IO口的翻转速度,LED的闪烁频率仍为100Hz。

楼主:
香版主正解,再问香版主

    STM32的例程中有中断的例程吗?比如UART的例程

网友B:
在IAR for ARM 4.2的例子下或ST官方的固件库下的例程

关于UART的例子:
USART  Example1 Use the USART with hardware flow control and communicate with the Hyperterminal.
   Example2 Use the USART1 interrupts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hyperterminal.
   Example3 Provide a basic communication between USART1 and USART2 using flags.
   Example4 Provide a basic communication between USART1 and USART2 using interrupts.
   Example5 Provide a basic communication between USART1 and USART2 using DMA capability.
   Example6 Provide a basic communication between USART1 and USART2 using DMA capability, flags and interrupts.
   Example7 Retarget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SART.
   Example8 Provide a basic communication between USART1 (Synchronous mode) and SPI1 using flags.
   Example9 Provide a basic communication between USART1 and USART2 in Half-Duplex mode using flags.
   Example10 Use IrDA mode. Two projects are provided: one for IrDA transmitter and the second for IrDA receiver
   Example11 Use the USART in multi-processor mode.
   Example12 Use the USART in Smart Card mode.

楼上的应该可以找到那些Example是使用中断的吧

楼主:
是啊 ,找到几个KEIL的

楼主:
在问香版主

楼主:
请给我解释几个名词,资料上的英文我实在是翻译不了

帮我解释一下这几个词pre-emption,subpriority,NVIC_PriorityGroup,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网友C:
一个是抢占、一个是优先级

手册上有些生造的词汇,本无法翻译。

楼主:
抢占是啥意思,比优先级还高吗 ?

网友C:
从字面上看

抢占优先级(Preemption Priority)高于subPriority

网友C:
抢占大概的意思是高优先级中断可以打断低优先级中断

网友A:
允许嵌套时要定义嵌套优先级,同等嵌套优先级时要定义响

理解了这个概念,上面的问题就很好回答了。

楼主:
差不多明白了,往SPI进军

楼主:
关于SPI的MOSI,MISO,SCK引脚的配置问题

在用SPI的时候,需要把相应的管教配置成MOSI,MISO,SCK,例程的程序如下:

  /* Configure SPI1 pins: NSS, SCK, MISO and MOSI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但是比如GPIOA.5这个引脚用作复用功能的话,还有
ADC12的功能。这个引脚现在是做SCK呢,还是做ADC12的功能,或者都可以啊

网友A:
有多个功能的管脚,根据配置任何时间只能有一个功能

请参考《STM32技术参考手册》

网友D:
香版就是热情,替我的人谢谢了!

楼主:
没见过你说的这个资料,给个链接吧

网友A:
请看置顶的帖子

★★★ 最新中文版STM32数据手册和技术参考手册可供下载 ★★★

楼主:
根本就没讲啊

资料做的太繁冗了,时间全耗在查阅上了

网友C:
呵呵,呵呵呵呵

不会或不愿看资料,做什么技术?!

网友A:
估计你是新手,或是根本不愿意动脑筋

要GPIO A.5这个引脚的SCK功能,必须要使能相应的SPI功能,还要把它设成复用输出(因为SCK是输出功能);如果要用这个引脚的ADC12功能,必须使能相应的ADC功能,并且把管脚设成复用输入(因为ADC是输入功能)。

这里是你的问题:但是比如GPIOA.5这个引脚用作复用功能的话,还有ADC12的功能。这个引脚现在是做SCK呢,还是做ADC12的功能,或者都可以啊
;稍微动动脑子就可以明白,输出功能的SCK能和输入功能的ADC同时使用吗?

我在16楼讲得很清楚:有多个功能的管脚,根据配置任何时间只能有一个功能。难道一定要我讲的如此详细你才明白?

楼主:
香版主呢?

楼主:
香版主你的理解好像不对哦

网友A:
请指正,哪一点理解的不对?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