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规则通道和注入通道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2-26):
(无正文)

网友A:
在执行规则通道组扫描转换时,如有例外处理则可启用注入

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是:规则通道组的转换好比是程序的正常执行,而规则通道组的转换则好比是程序正常执行之外的一个中断处理程序。

楼主:
香版主说的“如有例外处理”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芯片只提供相应的功能,至于如何使用这项功能是你的问题

例外处理需要根据你的具体应用来决定;目前我没有好的实例去解释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