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已的STM32板启动时有时无

楼主(2008-02-26):
上电后有时可以启动,有时什么都没有;怀疑复位电路有问题,加了个STC809没有多少改观;想知道可能因素

网友A:
什么板子?有电路图吗?什么电源?电压稳定吗?

楼主提供的信息不够。

楼主:
找到答案了呀

连接Boot0到地的10K的电阻换成0R;问题解决了!不过还不是很清楚为什么?

网友B:
不是吧,我一直用10K啊,都很多块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