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教关与IAR单步调试问题

楼主(2008-02-28):
请教关与IAR单步调试问题:
环境: IAR4.42, HJTAG, LPC2132

发现在FLASH中单步调试时, 光标在遇到像IF,ELSE等复合语句时
总是走不动, 查看反汇编也总是在执行一条语句中, 但点击运行
到光标处,它又能定位到,全速运行结果也是对,
为什么单步不行啊,

在RAM中调式, 或用SIMULATOR时都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请教大家这是怎么回事啊, 谢谢

网友A:
Re

貌似H-JTAG的RDI驱动有问题。

网友B:
IAR

的设置有问题.你看一下断点占用,要两个断点都没有占用的时候,才能单步判断语句,如果占用了一个断点,这种地方就不能单步了.
H JTAG+IAR那是相当的好使.

楼主:
谢谢了,俺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