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作计数器的话

楼主(2008-02-29):
一个tim 是不是只能测1路 而不是4路啊?

网友A:
呵呵,我以前也有类似的疑惑,还好香版主给解决了,呵呵

  一个TIM可以控制4路, 每一路都有自己的输入捕获或输出比较寄存器

楼主:
我是说 计数啊 不是 捕捉

网友B:
输出比较吗

计时和输出比较有什么区别,都是用来做时间判别的,要是输出比较计时中断到了,不做IO电平变化输出,会是什么结果呢?不就是定时器吗?

一个Timer有4个输出比较功能,不就是有4个定时器吗?只是这四个定时器共享一个四种源。有些特点应用需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