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意法半导体(ST)全新的8位微控制器平台树立新标杆

楼主(2008-02-29):
意法半导体(ST)全新的8位微控制器平台树立新标杆

无与伦比的技术功能组合,旨在重新定义传统的8位微控制器市场
中国,2008年2月25日 —— 名列世界领先的半导体制造商和汽车电子应用IC供应商之一的意法半导体(纽约证券交易所代码:STM)今天公布了全新的8位微控制器平台的技术细节,新平台将为各种实际应用提供出色的性能水平和成本效益。基于一个高性能的8位内核,配备一套先进的外设接口, ST将采用专属的130纳米嵌入式非易失性存储器技术制造STM8平台。

ST为特殊应用领域优化的特色产品多数都将采用STM8平台,这些应用包括汽车电子、工业设备、低压产品和电池供电应用,以及专用标准产品。STM8各系列产品都为客户提供新平台的主要优点,包括更高的性能、提高的可靠性、缩短的设计周期和较低的系统总成本。

现在8位微控制器市场总额大约为50亿美元,专家预测该市场将会健康发展,出货量预计从2007年的44亿件增长到2013年65亿件。2007年到2013年之间,仅车用微控制器的增幅就预计达到约40%。不过,降低实现解决方案成本的压力是8位微控制器市场的一个重要特点,STM8平台的设计目标就是以相对较低的系统总成本实现更高的性能。

在性能上,STM8采用一个带有16位索引寄存器和堆栈指针的哈佛结构,支持一个16兆字节的线性地址空间、先进寻址模式等其它先进特性,这些特性的设计是为更好地支持C语言编程在执行速度和代码密度方面实现先进CPU性能。内核处理速度达到平均每条指令1.6个时钟周期,在24MHz时最高性能为20 MIPS(百万条指令每秒),采用3级流水线技术。

选用这项技术的目的是通过提高集成度降低系统成本,并能够嵌入非易失性数据存储器,同时在1.65V到5.5V的宽电压范围内提供优异的模拟性能。例如,输入/输出引脚的焊盘设计是为了承受强烈的外部干扰,无需外部保护元器件即可实现强固的抗干扰能力。STM8平台提供真正的嵌入式EEPROM存储器,耐擦写和数据保存能力可与外部存储器媲美,因此不再需要基于闪存的复杂仿真方法。片上程序闪存可用容量将高达256K。该平台还提供多项可以高速运行以及大幅度降低功耗的技术。所有这些技术优势都将适用于工作温度高达145摄氏度的汽车电子级产品内。

STM8与ST新的32位微控制器uC系列产品(如STM32)共用外设,因此,STM8很好地延续了ST的32位微控制器产品组合,ST将在2008年上半年推出其第一款STM8系列产品。

网友A:
有啥好玩的外设??期待ing

楼主:
STM8与ST新的32位微控制器uC系列产品(如STM32)共用外设

你可以很方便地在32位和8位系统间切换设计平台,适合高低端不同的需求。

楼主:
》STM8的确更智能《

网友B:
期待。现在用NEC的,可惜NEC的32位是自己设计的核上手有点困

总觉得ARM在32位中可能会更有优势;

网友C:
STM8与ST新的32位微控制器uC系列产品(如STM32)共用外设

带多少位的AD和DA啊?
DA不是指PWM啊!!!
是电压DA啊!!!
用什么开发软件啊,最好这个IAR4.42A可以就好了啊!!
DIP封装的还是贴片啊?

在性能上,STM8采用一个带有16位索引寄存器和堆栈指针的哈佛结构,支持一个16兆字节的线性地址空间、先进寻址模式等其它先进特性,这些特性的设计是为更好地支持C语言编程在执行速度和代码密度方面实现先进CPU性能。内核处理速度达到平均每条指令1.6个时钟周期,在24MHz时最高性能为20 MIPS(百万条指令每秒),采用3级流水线技术。

选用这项技术的目的是通过提高集成度降低系统成本,并能够嵌入非易失性数据存储器,同时在1.65V到5.5V的宽电压范围内提供优异的模拟性能。例如,输入/输出引脚的焊盘设计是为了承受强烈的外部干扰,无需外部保护元器件即可实现强固的抗干扰能力。STM8平台提供真正的嵌入式EEPROM存储器,耐擦写和数据保存能力可与外部存储器媲美,因此不再需要基于闪存的复杂仿真方法。片上程序闪存可用容量将高达256K。该平台还提供多项可以高速运行以及大幅度降低功耗的技术。所有这些技术优势都将适用于工作温度高达145摄氏度的汽车电子级产品内。

我做的是生产现场的数据采集再送回远处的主机系统
然后执行主机系统经过处理后返回的数据指令的数据模块!!
可能STM8已经够用了,但关键是外设
能带上16位AD和12位电压DA的话就完美了!!!

一片OK,加个RS485,I2C的键盘显示,电压转电流电路
弱信号的差分放大电路.

网友D:
7楼,你的要求不可能实现,16bit ADC,呵呵!做梦吧

网友E:
意法看来想通吃MCU市场啊,有好戏看罗。

楼主:
通吃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

我们只是想为客户多提供一种选择,把先进的技术成果带给客户。

通吃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但我们想扩大市场份额。

网友F:
关注!st最近动作很多。stm32很好,对stm8很期待。

网友G:
要是有两个索引指针就好了

ST7中的两个X,Y比Freescale的一个X方便了很多。

网友H:
两个索引指针

ST7中的两个X,Y比Freescale的一个X方便了很多

STM8跟ST7一样,也有2个X,Y

网友G:
哈哈,那是我理解错了

原来是偶没有理解版主的“STM8采用一个带有16位索引寄存器和堆栈指针的哈佛结构”;不知道还会不会像ST7某些版本中限制堆栈的位置,这对实现OS十分不利

网友I:
哦,楼上的,ST7的堆栈的空间是可以自己改的

从Stack借RAM,我经常干这样的事情。当然这样的情况首先要保证函数嵌套不要出现溢出,现在这个设置可以在STVD7下自己修改。

网友G:
哈哈

昨天刚跟你联系过,我看了LITEU09的堆栈只能在0xC0到0xFF,其它的还没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