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1的串口问题

楼主(2008-03-01):
我把STM32F101串口1的发送脚与接收脚直连,对串口1作了个自动发送数据的程序,通过中断方式把在串口1接收到的数据原样通过串口2的发送脚发送出去到RS232转换至PC串口观察,发现在芯片启动后的30S之内串口1发送与接收的数据容易出错,不一致,之后都一直稳定一致;不知道为什么,难道stm32f101的串口设置后要等待一段时间才稳定,时间也太长了吧,往高手指点。

网友A(2009-02-13):
这个片子我用过,U1 U2 都没发现什么异常

网友B(2009-07-21):
彼此彼此

我做了一个透明传输的,使用串口一与串口二,也出现了数据容易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