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大家碰到过这种情况吗?(图)

楼主(2008-03-01):
一.编译错。
二.反汇编窗口显示凌乱。
三.RTC_SEC的中断如何实现? 我没做成过.请教大家.D:STM32低功耗RTC实验的问题

楼主:
请教如何上传图片

请教如何上传图片D:STM32低功耗RTC实验的问题

楼主:
是这样吗?

我在"链接图片"中加入: D:STM32低功耗RTC实验的问题
再点击"上传图片/文件",但它不睬我.

楼主:
再试试

D:STM32低功耗RTC实验的问题

网友A:
点击"上传图片/文件"后,系统会提示你上传图片或文件

"链接图片"的框中显示的是图片或文件上传以后的地址。

网友B:
60岁的老大爷也玩ARM

拜一下先

楼主:
对不起,不好意思.

点击"上传图片/文件"不睬我.是因为我的IE用的是Opera,有毛病.

楼主:
编译错指的是不该出现 JMP $

编译错指的是不该出现 JMP $. 这种错误经常遇见,很烦人.

另外,请大家帮助简单总结一下RTC的中断问题:
 从中断向量角度看: 是否只有2种:
向量为4CH的实时时钟(RTC)全局中断.
向量为的0E4H 联到EXTI的RTC闹钟中断.

前者实现的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我在图上表示的
SECIE=1(允许秒中断);SECF=1 (表示种是走的);除此外,还有什么条件?

网友C:
用volatile声明你的TimeDisplay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