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1系列64脚芯片允许VDDA不等于VDD吗?

楼主(2008-03-01):
因为REF+内部连接了VDDA,想数字端使用3.3V电源,模拟及REF+使用2.5V电源供电,看DATASHEET好象满足“2.4V ≤ VDDA ≤ VDD(3.6V)”这个要求,上来再求证一次,谢谢!

网友A:
100脚的:Yes

楼主:
谢谢楼上

64PIN的不可以吗?为什么

网友A:
yes

其他引脚也是可以的。
我着重提到100脚,是因为100脚有Vref,只有使用Vref时,Vdda精确效果才最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