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ST出些大RAM的STM32.

楼主(2008-03-05):
目前与STM20同档次的LM 32K相比都少了12K。
出大RAM以满足大量数据流通与处理而程序并不复杂的应用。

网友A:
SRAM最大64K

网友B:
64k?什么时候出来?

网友C:
为什么?

为什么最大64K??

请解释!

网友D:
大RAM的需求肯定是存在的,但问题是这样的需求有多大

如果大RAM这样的需求占整个STM32市场需求的比重太小,对于大型半导体公司来说,做这样的产品就不划算了。

这不是一个技术的问题,是一个市场定位的问题。因此我想请教楼主,您怎么看这种需求的市场容量?

楼主:
关键总线不开放。如果开放就可以扩了。

网友E:
总线开放带来引脚增加

stm32本来就定位于低功耗小型嵌入式系统
增加EMI使管脚的增多,导至与很多功能管脚复用,似乎与这系列的主旨相违背

网友F:
64K的出来也行。

可能stm32就是通过减少SRAM面积来降低成本的。

网友G:
64K可能对应的FROM也超过256K,昂贵

网友H:
sdram控制器。。。。。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