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r710的flash操作,有问题请教。

楼主(2008-03-06):
    EIC_IRQConfig(DISABLE);
    FLASH_Init();
    FLASH_SectorErase(FLASH_B0F4 | FLASH_B0F5 | FLASH_B0F6 |FLASH_B0F7);
    EIC_IRQConfig(ENABLE);
以上是那一段代码,代码在flash的0x4000 0000 ~0x4000 7FFF中运行,但是每次执行到FLASH_SectorErase时就会发生错误,跳到0x0000 0004的位置(看门狗定时器全局中断),但在内部ram里运行没错误,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关于Flash的操作注意要点

对STR710的Flash的Erase/Write的第一次操作必须在RAM里运行。以后则不必。

网友B(2010-04-28):
怎样将Flash的Erase/Write的第一次操作的代码搬到RAM中运行啊,哪位大哥给指条明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