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求助)USB虚拟串口连续发送的问题

楼主(2008-03-06):
最近才用到STM32,关于USB转串口通讯有问题想问各位。
我是在范例那个VirtualCOMPort的基础上作了一些修改,完成了上下全都由USB传输的功能。但在做USB连续发送的时候出现了问题: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
   *************/
 while (1)
 {
    if (count_out != 0)
    {
    for (i = 0; i < count_out; i++)
     {
       buffer_in = buffer_out + 1;
    }
    count_in = count_out;
    j = count_in;
    for (i = 0; i < 10; i++)//收一次发十次
    {
      count_in = j;
      SetEPTxCount(ENDP1, count_in);
      UserToPMABufferCopy(buffer_in, ENDP1_TXADDR, count_in);
      SetEPTxValid(ENDP1);
      while(!(GetEPTxStatus(ENDP1) & EP_TX_NAK));
      while(TRCount == 0);
      TRCount = 0;
    }
          TRCount = 0;
    count_out = 0;
     }
   }
}

void EP1_IN_Callback(void)
{
  count_in = 0;
  TRCount++;
}

功能就是接受一个字符发十个。
EP1_IN_Callback确实走到了,但是总是在while(TRCount == 0);这句死循环。
请教各位是哪里出了问题。
另,我也是刚接触USB通讯,请问是否有标志位作用类似串口的TI的,谢谢

网友A:
USB是主从的工作方式,如果主机不主动要数据,设备是没法

你在PC端用的是什么驱动?如果PC不主动要求数据,设备是无法发送出数据的。

楼主:
驱动

用的是范例带的usb转串口的驱动

楼主:
询问

请问bz,当作串口来用的时候,是否PC也要主动要求数据?

网友A:
看看你的循环变量 i 是否为0,如果不是0则肯定是协议层的问

既PC没有主动要求数据。

网友B:
能说的再详细点吗?

网友A:
7楼哪点不懂,如果你不懂USB协议,我这里没办法帮你

如果希望讲详细点,你应该问详细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