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关于STM8的问题

楼主(2008-03-08):
STM8什么时候出来啊?
用什么开发软件包?
学习板不要太贵,象EK-STM32的价钱就差不多

买了2块EK-STM32
卖出了一块,朋友借了一块,现在打算等独立的ST_LINK_II出来
或等STM8的推出,真苦闷!!!

网友A:
出来的时间应该快了

要不香水城也不会在坛子里转个 ST的产品通告。

STM8其实就是ST一年前的STM79,唉,偶想死了STM75,可惜期望越大失望越大,不知STM8的低压版有否?

现在在ST的网站上是可以下载到STM8A的datasheet的,我已经有几个客户在使用这个用于Automotive在设计产品了。

STM8的的开发工具IDE还是STVD7,这个在STVD7的最新版安装后在device中也是可以看到对于的支持的型号的。RIDE7也支持STM8平台的,只是很奇怪,在RIDE的inc文件夹下竟然发现有STM75的硬件寄存器定义文件:stm75f51.inc。难道STM75还会有?

硬件STM8支持单线调试协议SWIM,可以通过SWIM communication protocol来实现在线调试和编程,工具可以使用RLink,新的仿真器是STICE,也支持SWIM调试和编程,带了个白色外盒,看上去感觉比DVP3强,DVP3太娇贵了。

C编译器目前知道的有Cosmic和Raissonance两家是支持的。

至于开发板,想ST原装的和万利一个价,估计不用指望了。数额也许还能一样,不过估计是欧元。

如果你确有需求,是可以联系代理商的得到资料的。ST的网站上你也可以下载到部分资料。比如:

STM8AF61xx & STM8AF51xx的数据手册,不过这颗型号带有A后缀,属于Automotive的级别。

AN2667  Getting started with the STM8A
PM0044  STM8 CPU programming manual
PM0047  STM8 Flash programming
UM0470  STM8 SWIM communication protocol and debug module

楼主:
用于Automotive

用于Automotive,针对汽车的片.......
我主要是用来做工厂自动控制,现场数据的测控
那我还是用STM32算了,或考虑LM
个人感觉STM32比LM的好才用STM32
要不一早就用LM
毕竟ZLG对LM的推广应用和各方面工作做的不错
但价钱,同等级差不多的片要比STM32贵2~3倍,而且没有12bAD
带DA的也要出了,更适合我用,现在性能一般的DA片也贵,用PWM转换
电压做电压的DAC,个人觉得不好用,
STM32F103的零售价才30多块/片

网友B:
STM8是一个新型的8位MCU核心,以这个核心出产的MCU将有很多系

STM8A 是适用于汽车级的MCU,目前已宣布。

还将有适用于工控、手持等设备的其他系列。

楼主:
还将有适用于工控、手持等设备的其他系列

密切关注,多谢香主的提示和忠告!
我做的仪器跟模块 "亚当" 差不多
我原来打算用Aduc系列产品的,带24bAD
12b的电压DA,但只是加强的8位51片,而且价钱很贵啊!
考虑到以后还是32位主流
还是选用32位CM3的,数据处理速度快!!
希望以后STM以后有这样的片子就好!!

网友C:
TI的MSC2010也是24位ADC,不过是51的核很倒塌

网友D:
半年前也用M8,不过后来由于M8推迟,改用别的芯片了,

半年前也用M8,不过后来由于M8推迟,改用别的芯片了,

呵呵,用过72的,很快可以上手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