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香主确认:在TAMPER引脚上输出的三种信号问题

楼主(2008-03-10):
    请香主确认:我画的图对否?红框内的数据对否?
    另外,好象ST的AN2604文件的图2有错:Div64的位置。

网友A:
楼主的理解基本正确

但是AN2604中的图2没有错,请看图2下面的小注。

我的理解是,这里将为校准的信号输出,是为了设计人员可以用这个信号与一个标准信号进行比较,因此得到校准的依据;如果直接在晶振管脚采集信号将会干扰振荡器的工作,产生频率误差。

楼主:
就TAMP脚引出点而言,总有一个图是错的。

  我倾向于AN2604中的图2是对的,也就是:DIV/64是从校准前引出,而不是校准后。
  也就是说,我的图中,DIV/64的引出点错了.是吧?
  再引伸,若加入校准了,要注意RTC_SEC和RTC_ALM的周期的不等性.

网友A:
不完全同意“加入校准后,RTC_SEC和RTC_ALM的周期不等”这种说

但楼上的理解基本正确。

在手册中对应2楼给出框图的下方,有一句话明确说明校准的意义:“Each calibration step has the effect of subtracting 1 oscillator cycle every 1 048 576 (220) actual oscillator cycles.”

RTC_SEC产生的周期可能不等,但RTC_ALM产生的周期可以相等,只要满足某个倍数的关系。

楼主:
请香主再思,满足某个倍数的概率,微乎其微。

楼主:
补偿是讲PPM的,很小。

  其原理:每1048576个周期中通过抽取N(补偿值)个周期。

网友A:
非常高兴与楼主这样的高手切磋,在讨论的过程中我也得到

不错,满足某个倍数的概率不会很高,但确实存在,比如32的倍数,请看下面的分析。

关于补偿的原理根据我引用的那句话(“Each calibration step has the effect of subtracting 1 oscillator cycle every 1 048 576 (220) actual oscillator cycles.”)可以用一个例子说明。

⑴ 当晶体的振荡频率是准确的32768Hz时,即RTCCLK为准确的32768Hz,如果校准系数为0时,RTCCLK将直接进到RTC预分频器(参见下图);假定RTC的时钟预分频器系数为32768,则RTC_Second将是准确的。

⑵ 现假定晶体的振荡频率比32768Hz快一点,刚好每32秒多振荡一个周期,即在32秒产生了1048577(220+1)个脉冲而不是1048576个脉冲,如果此时校准系数仍为0时,则当计数RTC_Second脉冲(32*32768+1)次时,程序读数将为(32*32768+1)=1048577秒,但实际上只过去了1048576秒,计时程序快了一秒。

⑶ 在与⑵的相同假定条件下,如果设置校准系数=1,则当振荡器输出了1048576(220)个脉冲后,校准电路屏蔽掉一个脉冲(即第1048577个脉冲)而不送到RTC预分频器,这样就校正了这个较快的晶体输出。

根据以上分析,那句英文应理解为“每个校准步长系数将在振荡器每输出1048576个周期后减去一个周期”更加合理。

楼主:
此MCU的RTC部分的设计,主要用于实时时钟。

   此MCU的RTC部分的设计,出发点就是用于实时时钟(电子表)。
我们现在期望用它在“降低系统功耗”上,很难。很遗憾!本来,和ST的对手的同是CortexM3的芯片比较,是不错的。但RTC部分没有相应的强化设计。可惜。

楼主:
估计TRUE_ARM先生体会更深!

   估计TRUE_ARM先生体会更深!希望TRUE_ARM先生能柳暗花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