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pi模式读sd卡

楼主(2008-03-11):
请问谁有相关例程  能提供一份吗  谢谢
  chenjinb03@163.com

网友A:
我记得St官方是有这么一个例子的

St官方的开发板STM3210EVB上是有一个microSD卡的接口,我记得官方的演示代码有一个演示U盘的功能,是用来操作SD卡的,这里面一定会有SD卡的SPI模式驱动。你可以去ST的网站上下载它的官方演示软件,代码里面一定会有源文件。

STM3210B-EVAL demonstration software

文件还挺大的,我就不上传了,你自己去ST的网站下载吧。

刚才顺带自己看了一下代码,发现有一个叫msd.c的文件就是你需要的。

/******************** (C) COPYRIGHT 2007 STMicroelectronics ********************
* File Name          : msd.c
* Author             :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 V1.1
* Date               : 11/26/2007
* Description        : MSD card driver source file.
*                      Pin assignment:
*             ----------------------------------------------
*             |  STM32F10x    |     MSD          Pin        |
*             ----------------------------------------------
*             | P0.4          |   ChipSelect      1         |
*             | P0.1 / MOSI   |   DataIn          2         |
*             |               |   GND             3 (0 V)   |
*             |               |   VDD             4 (3.3 V) |
*             | P0.2 / SCLK   |   Clock           5         |
*             |               |   GND             6 (0 V)   |
*             | P0.0 / MISO   |   DataOut         7         |
*             -----------------------------------------------

楼主:
这个好像是演示m25p64的芯片

还是希望有人提供一下

网友A:
你确认你认真去看了?

下面的这个文件才是SPI的驱动,同上面的文件一样在演示代码的工程里面可以找到:
/******************** (C) COPYRIGHT 2007 STMicroelectronics ********************
* File Name          : spi_flash.c
* Author             :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 V1.1
* Date               : 11/26/2007
* Description        : This file provides a set of functions needed to manage the
*                      communication between SPI peripheral and SPI M25P64 FLASH.

楼主:
恩 是的

但有没有单独就是对于sd卡的例程呢?

网友B:
请网上找一下“SanDisk Secure Digital Card.pdf”

   请网上找一下“SanDisk Secure Digital Card.pdf”
   先了解一下SD卡,还有有关FT32和文件格式。
   我搞了一下没有操作系统的SD卡,挺头大。

楼主:
我就是要没有系统的

网友C:
请问楼主,你准备在哪款ST的芯片上实现SD卡的功能?

能提供一下你的项目信息吗?请通过mcu.china@st.com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