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问一个很弱的问题,STM32 JLINK

楼主(2008-03-12):
我用的是IAR编程,STM32的片子

问题:
程序下载我会,在线防真也会,就是不知道如何跳过下载直接防真已经下有程序的版子

网友A:
不明白为什么楼主会有这样的需求

使用调试器仿真是为了调试程序,调试意味着程序在不断地修改之中,如果不需要修改就不必进行调试;所以十分不解为什么楼主会有这样的需求。

网友B:
如何跳过下载直接防真已经下有程序的版子

1楼想 跳过下载直接防真已经下有程序的版子,好象想反向学习别人的代码?

这样的要求是做得到的,提示:进入下载页面

网友C:
IAR设置里面改

选中
Debugger->Download->Suppress download

楼主:
谢谢

想知道这个的原因不是反向学习别人的代码

谢谢,真的可以跳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