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大家推荐一个ARM芯片吧

楼主(2008-03-12):
我的应用很简单,只需芯片内部带RAM和Flash,外面总线引出来就可以了,要外扩芯片(不想用模拟总线,速度上不行)。成本越低越好:)

网友A:
带emi的STM32何时出来

STR710FR2T6 合计有 48 个IO吧?有一个只能为输入,另外大部分IO都有复用功能。

如果不选择这个, 可等到带emi的STM32出来。

网友B:
楼主的需求太模糊

ARM芯片有从几十兆的时钟频率到上百兆,跨度很大,不是在同一个量级上。

况且你需要外扩芯片,不说什么要求,如何帮你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