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无传感电机检测BEMF怎么启动的?老鸟吐口水啊。

楼主(2007-01-08):
刚启动的时候,是不知道位置的,怎么启动呢?刚接触电机控制,感到很摸不着头脑。我只知道,一开始的时候是没必要闭环控制,也从一些文档上看到一个启动方法:锁定位置,在保证电流不超过限定值的前提下,将电机的任意两相导通一段时间,使得转子到达与导通状态对应的位置;然后加速,达到可检测BEMF的速度,进入闭环控制。这里面,所谓的“锁定位置”是“随便确定一个位置吗”;“将电机的任意两相导通一段时间,使得转子到达与导通状态对应的位置”,如何判断“转子到达与导通状态对应的位置”这个条件呢?
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呢,还望能不吝指教,小鸟拜了。

楼主:
难道没人知道吗?

楼主:
好不容易找到这方面的资料了

这个帖子的访问量还不小呢,呵呵,可能大家都关心这个问题吧。
不小心给我找到了在这方面的资料(PIC网站上有的),把链接告诉大家,一起进步吧:)
http://mcu.st.com/mcu/download2.php?file=7438.pdf&info=Motor%20Control%20Application%20Note%20AN1276&url=http://www.st.com/stonline/books/pdf/docs/7438.pdf

也欢迎大家能一起讨论180度的控制和检测位置方面的东东:)
相关链接:http://mcu.st.com/mcu/download2.php?file=7438.pdf&info=Motor%20Control%20Application%20Note%20AN1276&url=http://www.st.com/stonline/books/pdf/docs/7438.pdf

网友A(2007-05-08):
是随便挑一个位置启动

启动是永远的问题啊:)

如果用六状态切换, 就随便挑其中某个状态导通, 但注意要用PWM调制, 不然电机烧坏就要挨骂了...

一旦转子被固定在该位置(受电磁力作用), 就按某个方向依次切换六状态, 导通时间由长变短, 你可以观察转子旋转情况, 如果你给的导通时间太短, 转子会跟不上, 如果太长, 转子会在某个位置晃动. 其实最好用excel作个启动曲线, 知道什么电压下, 电机跑什么速度, 再根据速度算出导通时间.

至于过零点检测技术, ST的应用笔记已经很详尽了. 想补充的是, 一定要软硬件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