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SST39VF6401工业级的多少钱一片?

楼主(2007-01-09):
(无正文)

网友A:
以前买过SST39VF3201-70-4C-EK 18.5元供参考

网友B:
如果不是受总线限制应该用NAND FLASH了

楼主:
3楼的说说原由嘛?

网友C:
SST39VF6401

这个片子工业级的基本上没有办法找到,我们开始也是用这个片子,最后因为买不到工业级的,只好换成其他

网友D:
我这里有几十片!要的话可以给你便宜点,不过数量不多!

楼主:
5楼的你们换成什么片子了?

网友C:
AS7C34098-15TI

AS7C34098-15TI

网友E:
AS7C34098-15TI

5V/3.3V 256K x 16 CMOS SRAM ?

网友C:
呵呵,说错了

SRAM原来用ISSI的,也买不到工业级的.
Flash换成ST的M29W640B了,不过有点郁闷,M29W640和SST39VF6401的擦写速度根本就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网友F:
擦写速度慢??

擦写速度不是一个数量级么?SST的产品是small sector size 成本高, ST是large sector size 成本稍低,另外和制造工艺也有一些关系。

网友G:
可以用SST39VF6401B

可以用SST39VF6401B,应该在20元左右。我正在使用。

网友H:
SST39VF6401B?

请问后缀B是什么意思?看datasheet没有这个后缀呀?

网友I(2009-12-29):
SST39VF6401B-70-4I-EKE
MPF+除包括MPF产品的所有特征和优点,另有4个特 点:Erase-Suspend/Erase-Resume、Boot Block、 Security ID和硬件复位。Top Boot Block 器件以“2”结 尾(如SST39VF3202)。 Bottom Boot Block 器件以“1”结尾(例如SST39VF3201)。
  深圳长期现货供应,09年全新进口原装。参考价格RMB不含税:18元一片,量大从优。
    MOB:13006645581    周生

网友J(2011-09-02):
SST39VF6401B-70-4I-EKE    2.3USD,进口原装,李虎:137649978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