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Beeprog,BeeHive4编程器支持最新ST芯片器件LIST

楼主(2007-01-11):
浦洛电子 Beeprog,BeeHive4编程器支持最新ST芯片器件LIST如下:
联系我们:
Tel: 0755-27889877      E-mail: dave@prosystems.com.cn
Website: www.prosystems.com.cn

STR7 Programmer
supported devices List
----------------------------------------------------------------------
Manufacturer              Name                          ----------------------------------------------------------------------
SGS-Thomson (STM)         STR710FZ1 [LQFP144]
SGS-Thomson (STM)         STR710FZ2 [LQFP144]
SGS-Thomson (STM)         STR711FR0 [LFBGA64]
SGS-Thomson (STM)         STR711FR0 [LQFP64]
SGS-Thomson (STM)         STR711FR1 [LFBGA64]
SGS-Thomson (STM)         STR711FR1 [LQFP64]
SGS-Thomson (STM)         STR711FR2 [LFBGA64]
SGS-Thomson (STM)         STR711FR2 [LQFP64]
SGS-Thomson (STM)         STR712FR0 [LFBGA64]
SGS-Thomson (STM)         STR712FR0 [LQFP64]
SGS-Thomson (STM)         STR712FR1 [LFBGA64]
SGS-Thomson (STM)         STR712FR1 [LQFP64]
SGS-Thomson (STM)         STR712FR2 [LFBGA64]
SGS-Thomson (STM)         STR712FR2 [LQFP64]
SGS-Thomson (STM)         STR715FR0 [LFBGA64]
SGS-Thomson (STM)         STR715FR0 [LQFP64]
SGS-Thomson (STM)         STR730FZ1 [TQFP144]
SGS-Thomson (STM)         STR730FZ2 [TQFP144]
SGS-Thomson (STM)         STR731FV0 [TQFP100]
SGS-Thomson (STM)         STR731FV1 [TQFP100]
SGS-Thomson (STM)         STR731FV2 [TQFP100]
SGS-Thomson (STM)         STR735FZ1 [TQFP144]
SGS-Thomson (STM)         STR735FZ2 [TQFP144]
SGS-Thomson (STM)         STR736FV0 [TQFP100]
SGS-Thomson (STM)         STR736FV1 [TQFP100]
SGS-Thomson (STM)         STR736FV2 [TQFP100]

网友A:
越来越多的工具厂商开始支持ST的ARM芯片了

请楼主更新一下你的列表,ST的正式名称是STMicroelectronics,中文名称是“意法半导体”,SGS-Thomson是以前的名称,我们改到现在的名字已有近十年了。

谢谢

楼主(2009-03-17):
ic socket 座子

型号            封装            Pitch             Pin count              Body size
厂商3M Textool  214-3339-00-0602J    dip    2.54    14,214-3339-09-0602J    dip    2.54    14,214-3339-19-0602J     dip    2.54    14,216-3340-00-0602J    dip    2.54    16,    216-3340-09-0602J     dip    2.54    16,216-3340-19-0602J    dip    2.54    16,218-3341-00-0602J     dip    2.54    18,218-3341-09-0602J     dip    2.54    18,218-3341-19-0602J     dip    2.54    18    ,220-3342-00-0602J     dip    2.54    20,220-3342-09-0602J    dip    2.54    20,220-3342-19-0602J     dip    2.54    20    ,222-3343-00-0602J     dip    2.54    22,    222-3343-09-0602J     dip    2.54    22,222-3343-19-0602J     dip    2.54    22    ,224-1275-00-0602J    dip    2.54    24,224-1275-09-0602J     dip    2.54    24,    224-1275-19-0602J     dip    2.54    24    ,224-1286-00-0602J    dip    2.54    24,    224-5248-00-0602J     dip    2.54    24,224-5248-09-0602J    dip    2.54    24,224-5248-19-0602J    dip    2.54    24,228-1277-00-0602J     dip    2.54    28,228-1277-09-0602J     dip    2.54    28    ,228-1277-19-0602J     dip    2.54    28,228-1290-00-6002J    dip    1.778    28,228-1290-09-0602J    dip    1.778    28    ,228-1371-00-0602J    dip    2.54    28,228-4817-00-0602J     dip    2.54    28,228-4817-09-0602J    dip    2.54    28,228-4817-19-0602J     dip    2.54    28,232-1285-00-0602J     dip    2.54    32,232-1287-00-0602J    dip    2.54    32    ,232-1291-00-0602J    dip    1.778    32,240-1280-00-0602J    dip    2.54    40,240-1280-09-0602J    dip    2.54    40,    ,240-1280-19-0602J     dip    2.54    40,240-1288-00-0602J     dip    2.54    40,240-3639-00-0602J     dip    2.54    40,
240-3639-09-0602J     dip    2.54    40,240-3639-19-0602J     dip    2.54    40,242-1281-00-0602J     dip    2.54    42,
242-1281-09-0602J    dip    2.54    42,242-1281-19-0602J    dip    2.54    42,242-1289-00-0602J     dip    2.54    42,
242-1293-00-0602J    dip    1.778    42,242-1293-09-0602J     dip    1.778    42,248-1282-00-0602J     dip    2.54    48,
248-1282-09-0602J    dip    2.54    48,248-1282-19-0602J     dip    2.54    48,256-1292-00-0602J     dip    1.778    56,
264-1300-00-0602J     dip    1.778    64,264-1300-09-0602J     dip    1.778    64,264-4493-00-0602J     dip    2.54    64,
264-4493-09-0602J    dip    2.54    64,264-4493-19-0602J    dip    2.54    64,290-1294-00-3302J     dip    1.778    90,
290-1294-09-0602J     dip    1.778    90,
厂商aries  C9208-00    dip    2.54    8,C9214-00    dip    2.54    14,C9216-00    dip    2.54    16,C9218-00    dip    2.54 18,C9220-00  dip    2.54    20,C9222-00    dip    2.54    22,C9226-00    dip    2.54    26,C9228-00    dip    2.54 28,C9236-00    dip    2.54    36,C9240-00    dip    2.54    40,
厂商ENPLAS
CA-104-0.8-01    FPQ    0.8    104    23.8,CA-132-0.635-01    FPQ    0.635    132    24.13,CA-132-0.635-01    FPQ 0.635    132
24.13,CA-132-0.635-02    FPQ    0.635    132    24.13,CA-144-0.635-01    FPQ    0.635    144    26.67,CA-164-0.635-01 FPQ
0.635    164    29.21,CA-164-0.635-02    FPQ    0.635    164    29.21,CA-196-0.635-01    FPQ    0.635    196    34.29,CA-196-0.635-01,
FPQ    0.635    196    34.29,CA-196-0.635-02    FPQ    0.635    196    34.29,CA-196-0.635-03    FPQ    0.635    196    34.29,
CA-224-0.635-04    FPQ    0.635    224    38.735,CA-224-0.635-03    FPQ    0.635    224    38.735,CA-256-0.508-01    FPQ    0.508    256
37.084,FPQ-224(352)-0.5-01    FPQ    0.5    224    32,FPQ-240(352)-0.5-01    FPQ    0.5    240    36,
FPQ-256(352)-0.5-01    FPQ    0.5    256    36,FPQ-288(352)-0.5-01    FPQ    0.5    288    40,FPQ-320(352)-0.5-01    FPQ    0.5
320    44,FPQ-352-0.5-01    FPQ    0.5    352    48,FPQ-352-0.5-02    FPQ    0.5    352    48
PLCC-28-1.27-30    PLCC    1.27    28    11.3X11.3,PLCC-32-1.27-30    PLCC    1.27    32    11.3X13.8,
PLCC-44-1.27-30    PLCC    1.27    44    16.51X16.51,PLCC-52-1.27-30    PLCC    1.27    52    19.05X19.05,
PLCC-68-1.27-30    PLCC    1.27    68    24.13X24.13,PLCC-84-1.27-30    PLCC    1.27    84    29.21X29.21,
OTQ-44-0.8-01    QFP    0.8    44    10X10,OTQ-44-0.8-02    QFP    0.8    44    10X10,
OTQ-44-0.8-03    QFP    0.8    44    10X10,OTQ-52-0.65-01    QFP    0.65    52    10X10,
OTQ-52-0.65-02    QFP    0.65    52    10X10,OTQ-64-0.65-02    QFP    0.65    64    12X12,
OTQ-80-0.65-04    QFP    0.65    80    14X14,OTQ-64-1.0-04    QFP    1    64    20X14,
OTQ-64-1.0-05    QFP    1    64    20X14,OTQ-80-0.8-04    QFP    0.8    80    20X14,
OTQ-80-0.8-05    QFP    0.8    80    20X14,OTQ-100-0.65-04    QFP    0.65    100    20X14,
OTQ-100-0.65-05    QFP    0.65    100    20X14,OTQ-120-0.8-01    QFP    0.8    120    28X28,
OTQ-120-1.8-02    QFP    0.8    120    28X28,OTQ-128-0.8-01    QFP    0.8    128    28X28,
OTQ-128-0.8-02    QFP    0.8    128    28X28,OTQ-144-0.65-01    QFP    0.65    144    28X28,
OTQ-144-0.65-02    QFP    0.65    144    28X28,OTQ-160-0.65-01    QFP    0.65    160    28X28,
OTQ-160-0.65-02    QFP    0.65    160    28X28,OTQ-84-0.635-02A    QFP    0.635    84    16.5X16.5,
OTQ-100-0.635-01    QFP    0.635    100    19X19,OTQ-132-0.635-02    QFP    0.635    132    24.1X24.1,
OTQ-164-0.635-05    QFP    0.635    164    29.2X29.2,OTQ-196-0.635-03    QFP    0.635    196    34.2X34.2,
OTQ-64-0.8-01    QFP    0.8    64    14X14,OTQ-64-0.8-02    QFP    0.8    64    14X14,
OTQ-64-1.0-01    QFP    1    64    20X14,OTQ-64-1.0-02    QFP    1    64    20X14,
OTQ-64-1.0-03    QFP    1    64    20X14,OTQ-80-0.8-01    QFP    0.8    80    20X14,
OTQ-80-0.8-02    QFP    0.8    80    20X14,OTQ-80-0.8-03    QFP    0.8    80    20X14,
OTQ-100-0.65-03    QFP    0.65    100    20X14,OTQ-100-0.65-15    QFP    0.65    100    20X14,
OTQ-100-0.65-XX    QFP    0.65    100    20X14,OTQ-32-0.8-02    QFP    0.8    32    7X7,
OTQ-44-0.8-04    QFP    0.8    44    10X10,OTQ-52-0.65-03    QFP    0.65    52    10X10,
OTQ-80-0.65-05    QFP    0.65    80    14X14,OTQ-88-0.65-01    QFP    0.5    88    16X16,
OTQ-112-0.65-01    QFP    0.65    112    20X20,OTQ-112-0.65-02    QFP    0.65    112    20X20,
OTQ-48-0.5-01    QFP    0.5    48    7X7,OTQ-64-0.5-01    QFP    0.5    64    10X10,
OTQ-80-0.5-02    QFP    0.5    80    12X12,OTQ-100-0.5-01    QFP    0.5    100    14X14,
OTQ-100-0.5-09    QFP    0.5    100    14X14,OTQ-120-0.5-01    QFP    0.5    120    14X14,
OTQ-128-0.5-01    QFP    0.5    128    16X16,OTQ-128-0.5-02    QFP    0.5    128    20X14,
OTQ-128-0.5-03    QFP    0.5    128    20X14,OTQ-144-0.5-01    QFP    0.5    144    20X20,
OTQ-160-0.5-XX    QFP    0.5    160    24X24,OTQ-176-0.5-02    QFP    0.5    172    24X24,
OTQ-208-0.5-01    QFP    0.5    208    28X28,OTQ-208-0.5-03    QFP    0.5    208    28X28,
OTQ-100-0.65-08    QFP    0.65    100    20X14,OTQ-100-0.65-10    QFP    0.65    100    20X14,
OTQ-100-0.65-11    QFP    0.65    100    21.1X15.1,OTQ-100-0.65-12    QFP    0.65    100    21.1X15.1,
OTQ-128-0.5-04    QFP    0.5    128    21.6X15.6,OTQ-128-0.5-05    QFP    0.5    128    20.5X14.5,
OTQ-144-0.5-06    QFP    0.5    144    20X20,OTQ-208-0.5-04    QFP    0.5    208    28X28,
OTQ-208-0.5-05    QFP    0.5    208    28X28,OTQ-208-0.5-06    QFP    0.5    208    28X28,
OTQ-240-0.5-01    QFP    0.5    240    32X32,OTQ-240-0.5-02    QFP    0.5    240    31.75X31.75,
OTQ-240-0.5-03    QFP    0.5    240    32.5X32.5,OTQ-304-0.5-01    QFP    0.5    304    40X40,
OTQ-304-0.5-02    QFP    0.5    304    40X40,OTQ-304-0.5-03    QFP    0.5    304    40X40,
SOJ-20(26)-1.27-02C    SOJ    1.27    20    7.61,SOJ-20(26)-1.27-06    SOJ    1.27    20    7.77,
SOJ-24(26)-1.27-02C    SOJ    1.27    24    7.61,SOJ-24(28)-1.27-02C    SOJ    1.27    24    10.16,
SOJ-26-1.27-02C    SOJ    1.27    26    7.61,SOJ-26-1.27-06    SOJ    1.27    26    7.77,
SOJ-28-1.27-02C    SOJ    1.27    28    10.16,SOJ-40-1.27-01C    SOJ    1.27    40    10.16,
SOJ-42-1.27-01C    SOJ    1.27    42    10.16,SOJ-44-1.27-01C    SOJ    1.27    44    10.16,
SOJ-26-1.27-04    SOJ    1.27    26    7.75,SOJ-28-1.27-13    SOJ    1.27    28    10.29,
SOJ-40-1.27-07    SOJ    1.27    40    10.29,SOJ-42-1.27-02    SOJ    1.27    42    10.26,
OTS-8(16)-1.27-03    SOP    1.27    8    3.9,OTS-14(16)-1.27-03    SOP    1.27    14    3.9,
OTS-16-1.27-03    SOP    1.27    16    3.9,OTS-24-1.27-01    SOP    1.27    24    8.8,
OTS-16(28)-1.27-04    SOP    1.27    16    7.5,OTS-18(28)-1.27-04    SOP    1.27    18    7.5,
OTS-20(28)-1.27-04    SOP    1.27    20    7.5,OTS-24(28)-1.27-04    SOP    1.27    24    7.5,
OTS-28-1.27-04    SOP    1.27    28    7.5,OTS-28-1.27-23    SOP    1.27    28    8.7,
OTS-32-1.27-16    SOP    1.27    32    11.25,OTS-32-1.27-05    SOP    1.27    32    9.53,
OTS-32-1.27-12    SOP    1.27    32    11.4,OTS-40-1.27-01    SOP    1.27    40    11.4,
OTS-40-1.27-07    SOP    1.27    40    11.3,OTS-44-1.27-03    SOP    1.27    44    13.3,
OTS-16(20)-1.27-01    SOP    1.27    16    5.4,OTS-16(20M)-1.27-01    SOP    1.27    16    5.4,
OTS-14(20)-1.27-01    SOP    1.27    14    5.4,OTS-20-1.27-01    SOP    1.27    20    5.4,
OTS-8(34)-0.65-01    SSOP    0.65    8    5.3,OTS-8X2(34)-0.65-01    SSOP    0.65    8X2    5.3,
OTS-14(34)-0.65-01    SSOP    0.65    14    5.3,OTS-16(34)-0.65-01    SSOP    0.65    16    5.3,
OTS-18(34)-0.65-01    SSOP    0.65    18    5.3,OTS-20(34)-0.65-01    SSOP    0.65    20    5.3,
OTS-24(34)-0.65-01    SSOP    0.65    24    5.3,OTS-28(34)-0.65-01    SSOP    0.65    28    5.3,
OTS-30(34)-0.65-01    SSOP    0.65    30    5.3,OTS-34-0.68-01    SSOP    0.65    34    5.3,
OTS-8(24)-0.65-01    TSSOP    0.65    8    4.4,OTS-14(24)-0.65-01    TSSOP    0.65    14    4.4,
OTS-16(24)-0.65-01    TSSOP    0.65    16    4.4,OTS-20(24)-0.65-01    TSSOP    0.65    20    4.4,
OTS-24-0.65-01    TSSOP    0.65    24    4.4,OTS-16(28)-0.635-02    TSSOP    0.635    16    3.94,
OTS-20(28)-0.635-02    TSSOP    0.635    20    3.94,OTS-24(28)-0.635-02    TSSOP    0.635    24    3.94,
OTS-28-0.635-02    TSSOP    0.635    28    3.94,OTS-28-0.65-01    TSSOP    0.65    28    4.4,
OTS-28(44)-0.65-02    TSSOP    0.65    28    6.1,OTS-44-0.65-02    TSSOP    0.65    44    6.1,
OTS-32(44)-0.65-02    TSSOP    0.65    32    6.1,TCP3-244-0.4-01    TAB    0.4    244    35mm,
TCP4-324-0.4-01    TAB    0.4    324    48mm,OTS-28-0.55-02    TSOP    0.55    28    11.8,
OTS-32-0.5-03    TSOP    0.5    32    18.4,OTS-28-0.55-03    TSOP    0.55    28    11.8,
OTS-32-0.5-01    TSOP    0.5    32    12.4,OTS-32-0.5-08    TSOP    0.5    32    18.4,
OTS-40-0.5-01    TSOP    0.5    40    18.4,OTS-48-0.5-01    TSOP    0.5    48    18.4,
OTS-56-0.5-01    TSOP    0.5    56    8.4,OTS-32-0.5-09    TSOP    0.5    32    18.4,
OTS-48-0.5-03    TSOP    0.5    48    18.4,OTS-48-0.5-X    TSOP    0.5    48    18.4,
OTS-56-0.5-XX    TSOP    0.5    56    18.4,OTS-20(26)-1.27-04    TSOP    1.27    20    7.72,
OTS-24(26)-1.27-04    TSOP    1.27    24    7.72,OTS-26-1.27-04    TSOP    1.27    26    7.72,
OTS-24(32)-1.27-11    TSOP    1.27    24    10.26,OTS-28(32)-1.27-11    TSOP    1.27    28    10.26,
OTS-32-1.27-11    TSOP    1.27    32    10.26,OTS-20(26)-1.27-14    TSOP    1.27    20    7.77,
OTS-24(26)-1.27-14    TSOP    1.27    24    7.77,OTS-28-1.27-21    TSOP    1.27    28    7.68,
OTS-32-1.27-14    TSOP    1.27    32    10.21,OTS-44-0.8-14    TSOP    0.8    44    7.67,
OTS-40(44)-0.8-09    TSOP    0.8    40    10.21,OTS-44-0.8-09    TSOP    0.8    44    10.21,
OTS-40(50)-0.8-17    TSOP    0.8    44    10.2,OTS-50-0.8-17    TSOP    0.8    50    10.2,
OTS-54-0.8-0.1    TSOP    0.8    54    10.21,OTS-62-0.8-XX    TSOP    0.8    62    13,
深圳市浦洛電子科技有限公
深圳市宝安43区安乐工业园区B栋二楼北
IC燒錄器/代客燒錄IC/IC測試座/IC燒錄腳座/BGA治具/SMD編帶機
周秋香
电话:0755-27889099-808   传真:0755-27889018
移动电话: 13823581257
Yahoo ID:prosystemshq@yahoo.com
MSN ID:prosystemshq@hotmail.com
Skype ID:prosystems.sunny

楼主:
ic socket 座子

648B0322211     TSOP    0.5    32    33.4,648-0402211-A01     TSOP    0.5    40    40,
648A 0402211-A01     TSOP    0.5    40    33.4,648-0482211-A01     TSOP    0.5    48    40,
648-0482211SA01     TSOP    0.5    48    40,648-0562211-A01     TSOP    0.5    56    40,
674A0262015-E08     TSOP    1.27    20    22,674A0262015-E09     TSOP    1.27    20    22,
674A0262415-E08     TSOP    1.27    24    22,674A0262415-E09     TSOP    1.27    24    22,
674A0262215-E08     TSOP    1.27    26    22,674A 0262215-E09     TSOP    1.27    26    22,
674C 0282215-E08     TSOP    1.27    28    23.2,674C 0282215-E11     TSOP    1.27    28    23.2,
674C 0322215-E08     TSOP    1.27    32    25.7,674C 0322215-E11     TSOP    1.27    32    25.7,
674C 1444015-E08     TSOP    0.8    40    23.2,674C 1444015-E11     TSOP    0.8    40    23.2,
674A 1442215-E08     TSOP    0.8    44    23.2,674A 1442215-E11     TSOP    0.8    44    23.2,
674C 1442215-E11     TSOP    0.8    44    23.2,674C 1504415-E08     TSOP    0.8    44    25.6,
674C 1504415-E11     TSOP    0.8    44    25.6,674C 1502215-E08     TSOP    0.8    50    25.6,
674C 1502215-E11     TSOP    0.8    50    25.6,674C 1542215-E08     TSOP    0.8    54    27.2,
674C 1542215-E11     TSOP    0.8    54    27.2,676-3140111     TSOP    0.65    14    20.32
676-3160111     TSOP    0.65    16    20.32,676-3200111     TSOP    0.65    20    20.32,
678-X201211     TSOP    1.27    20    29.31,678-X242211     TSOP    1    24    29.31,
678-X303211     TSOP    0.8    30    29.31,678-X364211     TSOP    0.65    36    29.31,
678-X444211     TSOP    0.65    44    29.31,652B008221X     TSOP    1.27    8    20.75,
652B008221X-001     TSOP    1.27    8    20.75,652B008221X-002     TSOP    1.27    8    20.75,
652B008221X-003     TSOP    1.27    8    20.75,652B014221X     TSOP    1.27    14    20.75,
652B014221X-001    TSOP    1.27    14    20.75,652B014221X-002    TSOP    1.27    14    20.75,
652B016221X     TSOP    1.27    16    20.75,652B016221X-001    TSOP    1.27    16    20.75,
652B016221X-002    TSOP    1.27    16    20.75,652B016221E-002    TSOP    1.27    16    20.75,
652-016221X-001    TSOP    1.27    16    20.75,652-016221XE001    TSOP    1.27    16    24,
652-016221XE001    TSOP    1.27    16    24,652D016221X-202    TSOP    1.27    16    24.3,
652D020161X-003    TSOP    1.27    18    24.3,652D020181X-001    TSOP    1.27    18    24.3,
652E018221X    TSOP    1.27    20    24.3,652D020221X    TSOP    1.27    20    25.9,
652D020221X-001    TSOP    1.27    20    24.3,652D020221X-002    TSOP    1.27    20    24.3,
652-024221X    TSOP    1.27    24    24.3,652-024221XE    TSOP    1.27    24    24.3,
652-024221X-001    TSOP    1.27    24    24,652-024221XE001    TSOP    1.27    24    24,
652D024221X    TSOP    1.27    24    24,652D024221X-002    TSOP    1.27    24    24,
652D024221X-003    TSOP    1.27    24    24.3,652D028221X    TSOP    1.27    28    25.9,
652D028221X-001    TSOP    1.27    28    24.3,652D028221X-002    TSOP    1.27    28    24.3,
652D028221X-202    TSOP    1.27    28    24.3,652D028221XE202    TSOP    1.27    28    24.3,
652E028221X    TSOP    1.27    28    24.3,652E028221X-001    TSOP    1.27    28    25.9,
652E028221X-002    TSOP    1.27    28    25.9,652D032221X    TSOP    1.27    32    24.3,
652D032221X-001    TSOP    1.27    32    24.3,652F032221X    TSOP    1.27    32    28,
652F040221X    TSOP    1.27    40    28,652F04221X-001    TSOP    1.27    40    28,
652G044221X    TSOP    1.27    44    30,652G044221X-001    TSOP    1.27    44    30,
652G044221X-002    TSOP    1.27    44    30, 696H1542213WE11     TSOP    0.8    54    28,
696H1542213WE08     TSOP    0.8    54    28, 696H2662213WE11     TSOP    0.65    66    28,
696H2662213WE08     TSOP    0.65    66    28, 696H3862213WE11     TSOP    0.5    86    28.35,
696H3862213WE08     TSOP    0.5    86    28.35,712-0032-03     TSOP    1.27    32    27.18,
712-0050-06     TSOP    0.8    50    27.18,712-0054-01     TSOP    0.8    54    28.7,
712-0066-02 28     TSOP    0.65    66    28.7,656-1082211    TSOP    0.65    8    18.8,
656-0102211    TSOP    0.5    10    24.6,656C116221X    TSOP    0.65    16    22,
656C116221X-001    TSOP    0.65    16    22,656C120221X    TSOP    0.65    20    22,
656C120221X-001    TSOP    0.65    20    22,656-424201X    TSOP    0.635    20(depop)     20.1
656-424201X-001    TSOP    0.635    20(depop)     20.1,656C124221X    TSOP    0.65    24    22,
656C124221X-001    TSOP    0.65    24    22,656-424221X    TSOP    0.63    24    20.1,
656-424221X-001    TSOP    0.63    24    20.1,656S132281X    TSOP    0.65    28    22.3,
656J0302212    TSOP    0.5    30    15.7,656S132221X    TSOP    0.65    32    22.3,
656C232221X    TSOP    0.8    32    22,656D244361X-010    TSOP    0.8    36(depop)     24.4,
656J0382212    TSOP    0.5    38    15.7,656D244221X    TSOP    0.8    44    24.4,
656d244221x-001    TSOP    0.8    44    24.4,656K0564811    TSOP    0.5    48(depop)     28.2,
656L1545212    TSOP    0.65    52    25,656K0562211    TSOP    0.5    56    28.2,
656-2562211    TSOP    0.8    56    24.1,IC53-0444-306     LCC    1.27    44    16.31 ~ 16.71 ,
IC53-0484-100     LCC    1.016    48    14.03 ~ 14.52 ,IC51-0684-498     LCC    1.27    68    23.88 ~ 24.38 ,
IC120-0184-002     PLCC    1.27    18    17x21.5,IC120-0184-102     PLCC    1.27    18    17x21.5
IC120-0184-202     PLCC    1.27    18    17x21.5IC120-0184-302     PLCC    1.27    18    17x21.5,
IC120-0204-005     PLCC    1.27    20    20x20,IC120-0204-205     PLCC    1.27    20    20x20,
IC120-0204-405     PLCC    1.27    20    20x20,IC120-0224-001     PLCC    1.27    22    17x21.5,
IC120-0224-101     PLCC    1.27    22    17x21.5,IC120-0224-201     PLCC    1.27    22    17x21.5,
IC120-0224-301     PLCC    1.27    22    17x21.5,IC120-0284-008     PLCC    1.27    28    23x23
IC120-0284-108     PLCC    1.27    28    23x23,IC120-0284-208     PLCC    1.27    28    23x23,
IC120-0284-308     PLCC    1.27    28    23x23,IC120-0284-408     PLCC    1.27    28    23x23,
IC120-0284-508     PLCC    1.27    28    23x23,IC120-0324-009     PLCC    1.27    32    22.5x25,
IC120-0324-109     PLCC    1.27    32    22.5x25,IC120-0324-209     PLCC    1.27    32    22.5x25,
IC120-0324-309     PLCC    1.27    32    22.5x25,IC120-0324-409     PLCC    1.27    32    22.5x25,
IC120-0324-509     PLCC    1.27    32    22.5x25,IC120-0444-006     PLCC    1.27    44    28x28,
IC120-0444-106     PLCC    1.27    44    28x28,IC120-0444-206     PLCC    1.27    44    28x28,
IC120-0444-306     PLCC    1.27    44    28x28,IC120-0444-406     PLCC    1.27    44    28x28,
IC120-0444-506     PLCC    1.27    44    28x28,IC120-0524-007     PLCC    1.27    52    30x30,
IC120-0524-107     PLCC    1.27    52    30x30,IC120-0524-207     PLCC    1.27    52    30x30,
IC120-0524-307     PLCC    1.27    52    30x30,IC120-0524-407     PLCC    1.27    52    30x30,
IC120-0524-507     PLCC    1.27    52    30x30,IC120-0684-004     PLCC    1.27    68    35x35,
IC120-0684-104     PLCC    1.27    68    35x35,IC120-0684-204     PLCC    1.27    68    35x35,
IC120-0684-304     PLCC    1.27    68    35x35,IC120-0684-404     PLCC    1.27    68    35x35,
IC120-0684-504     PLCC    1.27    68    35x35,IC120-0844-003     PLCC    1.27    84    40x40,
IC120-0844-103     PLCC    1.27    84    40x40,IC120-0844-203     PLCC    1.27    84    40x40,
IC120-0844-303     PLCC    1.27    84    40x40,IC120-0844-403     PLCC    1.27    84    40x40,
IC120-0844-503     PLCC    1.27    84    40x40,IC51-0204-602     PLCC    1.27    20    31.5x26,
IC51-0284-399     PLCC    1.27    28    36x30,IC51-0324-453     PLCC    1.27    28    35x30,
IC51-0444-400     PLCC    1.27    44    40x34,IC51-0524-411-1     PLCC    1.27    52    43x38,
IC51-0684-390-1     PLCC    1.27    68    49x42,IC51-0844-401-1     PLCC    1.27    84    55x48,
IC51-1004-405-1     PLCC    1.27    100    60.6x54,IC51-1244-410-1     PLCC    1.27    124    65x60,
QFN11T024-002     QFN    0.5    24    3.5 x 4.5 ,QFN11T032-003     QFN    0.5    32    5 x 5 ,
QFN11T032-004     QFN    0.5    32    4.5 x 5.5 ,QFN445-032-003     QFN    0.5    32    5 x 5 ,
QFN11T040-004     QFN    0.5    36/40     6 x 6 ,QFN11T040-005     QFN    0.5    40    4.5 x 5.5 ,
QFN11T040-006     QFN    0.5    40    6 x 6 ,QFN11T048-005     QFN    0.5    44/48     7 x 7 ,
QFN11T048-008     QFN    0.5    48    7 x 7 ,QFN11T048-008.A101121-001     QFN    0.5    48    7 x 7 ,
NP445-048-001     QFN    0.5    48    7 x 7 ,QFN11T056-001     QFN    0.5    52/56     8 x 8 ,
NP445-064-002v     QFN    0.5    64    9 x 9 ,NP364-01649     QFN    1    16    6 x 6 ,
IC51-1204-1812    QFP    0.4    120    12.0 x12.0,IC234-1284-043 *    QFP    0.4    128    14.0 x14.0,
IC234-1444-053 *    QFP    0.4    144    16.0 x16.0,IC234-1564-038 *    QFP    0.4    156    14.0 x14.0,
IC234-1764-059 *    QFP    0.4    176    16.0 x16.0,IC51-1764-1995    QFP    0.4    176    14.0 x20.0,
IC51-1764-1995-6    QFP    0.4    176    20.0 x20.0,IC234-2164-050 *    QFP    0.4    216    20.0 x20.0,
IC234-2164-066-*    QFP    0.4    216    20.0 x20.0,IC234-2564-020 *    QFP    0.4    256    28.0 x28.0,
IC234-2564-078 *    QFP    0.4    256    28.0 x28.0,IC51-2564-1668    QFP    0.4    256    28.0 x28.0,
IC51-2564-1668-10    QFP    0.4    256    28.0 x28.0,IC51-2564-1668-6    QFP    0.4    256    27.2 x27.2,
IC51-0324-805    QFP    0.5    32    25.0 x 5.0,IC234-0484-034 *    QFP    0.5    48    27.0 x 7.0,
IC234-0484-039 *    QFP    0.5    48    5.0 x 5.0,IC51-0484-806    QFP    0.5    48    7.0 x 7.0,
IC51-0484-806-2    QFP    0.5    48    7.0 x 7.0,IC201-0644-003 *    QFP    0.5    64    10.0 x 10.0,
IC201-0644-040 *    QFP    0.5    64    10.0 x 10.0,IC234-0644-027 *    QFP    0.5    64    10.0 x 10.0,
IC51-0644-807    QFP    0.5    64    10.0 x 10.0,IC51-807 AC-15764    QFP    0.5    64    9.95 x 9.95,
IC201-0804-014 *-*    QFP    0.5    80    12.0 x 12.0,IC201-0804-020 *-*    QFP    0.5    80    12.0 x 12.0,
IC234-0804-011 *    QFP    0.5    80    12.0 x 12.0,IC234-0804-026 *    QFP    0.5    80    11.95 x 11.95,
IC51-0804-808    QFP    0.5    80    12.0 x 12.0,IC51-0804-808-2    QFP    0.5    80    12.0 x 12.0,
IC51-0804-808-4    QFP    0.5    80    12.0 x 12.0,IC201-1004-008 *-*    QFP    0.5    100    14.0 x 14.0,
IC201-1004-043 *    QFP    0.5    100    14.0 x 14.0,IC201-1004-016 *-*    QFP    0.5    100    14.0 x 20.0,
IC234-1004-023 *    QFP    0.5    100    14.0 x 14.0,IC51-1004-809    QFP    0.5    100    14.0 x 14.0,
IC51-1004-809-14    QFP    0.5    100    14.0 x 14.0,IC51-1004-809-2    QFP    0.5    100    14.0 x 14.0,
IC51-1004-809-6    QFP    0.5    100    14.0 x 14.0,IC201-1204-017*-*    QFP    0.5    120    16.0 x 16.0,
IC234-1204-058 *    QFP    0.5    120    16.0 x 16.0,IC51-1204-1652    QFP    0.5    120    16.0 x 16.0,
IC201-026 KS-13784    QFP    0.5    128    20.0 x 20.0,IC248-1284-007 *-*    QFP    0.5    128    14.0 x 20.0,
IC51-1284-1433    QFP    0.5    128    14.0 x 20.0,IC51-1284-1433-10    QFP    0.5    128    14.0 x 20.0,
IC201-006 AC-04462    QFP    0.5    144    28.0 x 28.0,IC201-1444-026 *-2    QFP    0.5    144    20.0 x 20.0,
IC201-1444-034 *    QFP    0.5    144    20.0 x 20.0,IC234-1444-016 *    QFP    0.5    144    20.0 x 20.0,
IC402-1444-003*    QFP    0.5    144    20.0 x 20.0,IC51-1444-1354    QFP    0.5    144    20.0 x 20.0,
IC51-1444-1354-7    QFP    0.5    144    20.0 x 20.0,IC51-1604-1350    QFP    0.5    160    24.0 x 24.0,
IC217-1764-004 *-*    QFP    0.5    176    24.0 x 24.0,IC234-1764-002 *    QFP    0.5    176    24.0 x 24.0,
IC234-1764-005 *    QFP    0.5    176    24.0 x 24.0,IC51-1764-1505    QFP    0.5    176    24.0 x 24.0,
IC51-1764-1505-10    QFP    0.5    176    24.0 x 24.0,IC51-1764-1505-5    QFP    0.5    176    24.0 x 24.0,
IC200-2084-009 *-*    QFP    0.5    208    28.0 x 28.0,IC200-2084-010 *-*    QFP    0.5    208    28.0 x 28.0,
IC201-2084-001 *-*    QFP    0.5    208    28.0 x 28.0,IC201-2084-029 *    QFP    0.5    208    28.0 x 28.0,
IC51-2084-1052-*    QFP    0.5    208    28.0 x 28.0,IC51-2084-1509    QFP    0.5    208    27.72 x 27.72,
IC217-2404-007 *    QFP    0.5    240    32.0 x 32.0,IC234-2404-030 *    QFP    0.5    240    32.0 x 32.0,
IC51-2404-1655-2    QFP    0.5    240    32.0 x 32.0,IC201-2564-002 *-*-2    QFP    0.5    256    28.0 x 40.0,
IC51-2724-1727    QFP    0.5    272    35.92 x 35.92,IC201-3044-004 *-*    QFP    0.5    304    40.0 x 40.0,
IC51-3044-1471-2    QFP    0.5    304    39.95 x 39.95,IC51-3044-1471-5    QFP    0.5    304    39.64 x 39.64,
IC211-0844-001 *-*    QFP    0.635    84    20.4 x 20.4,IC211-1004-004 *-*    QFP    0.635    100    22.94 x 22.94,
IC51-1004-827    QFP    0.635    100    22.86 x 22.86,IC211-1324-002 *-*    QFP    0.635    132    28.02 x 28.02,
IC51-1324-828    QFP    0.635    132    27.94 x 27.94,IC51-0484-652    QFP    0.65    48    6.0 x 9.0,
IC234-0564-084 *    QFP    0.65    56    10.0 x 10.0,IC51-0564-680    QFP    0.65    56    10.0 x 10.0,
IC51-0644-1586    QFP    0.65    64    12.0 x 12.0,IC51-0644-1602    QFP    0.65    64    12.0 x 12.0,
IC51-0684-734    QFP    0.65    68    10.0 x 14.0,IC51-0724-651    QFP    0.65    72    13.0 x 13.0,
IC201-0804-005 *-*    QFP    0.65    80    14.0 x 20.0,IC201-0804-012 *-*    QFP    0.65    80    14.0 x 14.0,
IC234-0804-019 *    QFP    0.65    80    13.95 x 13.95,IC51-0804-711    QFP    0.65    80    14.0 x 14.0,
IC51-0804-795    QFP    0.65    80    14.0 x 14.0,IC51-0804-956-2    QFP    0.65    80    14.0 x 14.0,
IC201-1004-028 *    QFP    0.65    100    14.0 x 20.0,IC201-1004-071 *    QFP    0.65    100    14.0 x 20.0,
IC201-1004-072 *    QFP    0.65    100    14.0 x 20.0,IC216-1004-001 *-*    QFP    0.65    100    14.0 x 14.0,
IC234-1004-008 *    QFP    0.65    100    14.0 x 20.0,IC234-1004-009 *    QFP    0.65    100    14.0 x 20.0,
IC234-1004-013 *    QFP    0.65    100    14.0 x 20.0,IC234-1004-014 *    QFP    0.65    100    14.0 x 20.0,
IC234-1004-015 *    QFP    0.65    100    14.0 x 20.0,IC234-1004-033 *    QFP    0.65    100    14.0 x 20.0
IC402-1004-002*-**    QFP    0.65    100    14.0 x 20.0,IC51-1004-814-1    QFP    0.65    100    14.0 x 16.0,
IC51-1004-814-2    QFP    0.65    100    14.0 x 16.0,IC51-1004-814-6    QFP    0.65    100    14.0 x 20.0,
IC51-1004-814-7    QFP    0.65    100    14.0 x 16.0,IC51-814.KS-12033    QFP    0.65    100    14.0 x 20.0,
IC201-1004-050 *    QFP    0.65    100    14.0 x 20.0,IC51-1124-1036-2    QFP    0.65    112    20.0 x 20.0,
IC51-1124-1036-YED    QFP    0.65    112    20.0 x 20.0,IC234-1364-025 *    QFP    0.65    136    27.95 x 27.95,
IC217-1444-003 *    QFP    0.65    144    26.0 x 26.0,IC51-1444-1014    QFP    0.65    144    28.0 x 28.0,
IC51-1444-1014-3    QFP    0.65    144    28.0 x 28.0,IC201-1604-006 *-*    QFP    0.65    160    28.0 x 28.0,
IC234-1604-064 *    QFP    0.65    160    28.0 x 28.0,IC234-1604-018 *    QFP    0.65    160    27.95 x 27.95,
IC234-1604-032 *    QFP    0.65    160    28.0 x 28.0,IC51-1604-845-1    QFP    0.65    160    28.0 x 28.0,
IC51-1604-845-2    QFP    0.65    160    28.0 x 28.0,IC51-1604-845-4    QFP    0.65    160    28.0 x 28.0,
IC51-1604-845-8    QFP    0.65    160    28.0 x 28.0,IC51-1604-926    QFP    0.65    160    28.0 x 28.0,
IC234-0324-044 *    QFP    0.8    32    7.0 x 7.0,IC51-0324-1498    QFP    0.8    32    7.0 x 7.0,
IC51-0324-354    QFP    0.8    32    7.4 x 7.4,IC234-0444-037 *    QFP    0.8    44    10.0 x 10.0,
IC234-0444-054 *    QFP    0.8    44    9.95 x 9.95,IC248-0444-001 *    QFP    0.8    44    10.0 x 10.0,
IC51-0444-1195-3    QFP    0.8    44    10.0 x 10.0,IC51-0444-467    QFP    0.8    44    10.0 x 10.0,
QFP11T044-001    QFP    0.8    44    10.0 x 10.0,IC51-0444-798    QFP    0.8    44    10.0 x 10.0,
IC51-0444-825    QFP    0.8    44    10.0 x 10.0,IC51-467.AC-15687    QFP    0.8    44    10.0 x 10.0,
IC51-467.KS-11787    QFP    0.8    44    10.0 x 10.0,IC51-467.KS-11247    QFP    0.8    44    10.0 x 10.0,
IC51-081-KS-14028    QFP    0.8    48    12.0 x 12.0,IC51-0564-924    QFP    0.8    56    10.0 x 14.0,
IC51-0604-361    QFP    0.8    60    16.0 x 16.0,IC51-0604-468    QFP    0.8    60    14.0 x 14.0,
IC234-0644-024 *    QFP    0.8    64    14.0 x 14.0,IC51-0644-1240-2    QFP    0.8    64    14.0 x 14.0,
IC51-0644-692-*    QFP    0.8    64    14.0 x 14.0,IC51-0644-824-1    QFP    0.8    64    14.0 x 14.0,
IC51-0644-824-2    QFP    0.8    64    14.0 x 14.0,IC51-0644-824-3    QFP    0.8    64    14.0 x 14.0,
IC51-0644-824-5    QFP    0.8    64    14.0 x 14.0,IC218-0724-001 *-*    QFP    0.8    72    13.2 x 18.0,
IC51-0724-698    QFP    0.8    72    16.0 x 20.0,IC201-0804-032 *    QFP    0.8    80    14.0 x 20.0,
IC218-0804-002 *-*    QFP    0.8    80    14.0 x 20.0,IC218-0804-007 *    QFP    0.8    80    14.0 x 14.0,
IC234-0804-001 *    QFP    0.8    80    14.0 x 20.0,IC51-0804-819-1    QFP    0.8    80    14.0 x 20.0,
IC51-0804-819-2    QFP    0.8    80    14.0 x 20.0,IC51-0804-819-6    QFP    0.8    80    14.0 x 20.0,
IC51-0804-819-8    QFP    0.8    80    14.0 x 20.0,IC51-819.KS-12720    QFP    0.8    80    14.0 x 20.0,
IC234-1204-017 *    QFP    0.8    120    28.0 x 28.0,IC234-1204-065 *    QFP    0.8    120    28.0 x 28.0,
IC51-1204-1497    QFP    0.8    120    28.5 x 28.5,IC51-1204-1646    QFP    0.8    120    28.5 x 28.5,
IC200-1284-001 *-*    QFP    0.8    128    28.0 x 28.0,IC51-1284-844-1    QFP    0.8    128    28.0 x 28.0,
IC51-1284-976-1    QFP    0.8    128    28.0 x 28.0,IC51-1284-976-2    QFP    0.8    128    28.0 x 28.0,
IC51-1284-976-3    QFP    0.8    128    28.0 x 28.0,IC51-0444-615    QFP    1    44    14.0 x 14.0,
IC51-621.KS-8966    QFP    1    44    14.0 x 14.0,IC51-0544-517-2    QFP    1    54    14.0 x 20.0,
IC51-0564-790    QFP    1    56    16.0 x 20.0,IC51-0604-497-2    QFP    1    60    16.0 x 20.0,
IC201-0644-019 *-*    QFP    1    64    14.0 x 20.0,IC51-0644-472    QFP    1    64    14.0 x 20.0,
IC51-0644-820-1    QFP    1    64    14.0 x 20.0,IC51-0644-820-2    QFP    1    64    14.0 x 20.0,
IC51-0644-820-3    QFP    1    64    14.0 x 20.0,IC51-0644-820-4    QFP    1    64    14.0 x 20.0,
IC51-820-2.KS-9376    QFP    1    64    14.0 x 20.0,IC189-0482-111 *-2    SOP    0.4    48    4.0 x 16.0,
IC189-0522-124 *    SOP    0.4    52    30.5 x18.0,IC51-0242-1006-1    TSOP    0.5    24    15.0 x 40.0,
IC51-0282-1032-1    TSOP    0.5    28    16.0 x 33.5,IC191-0322-001 *-*    TSOP    0.5    32    16.0 x 40.0,
IC51-0322-1031-1    TSOP    0.5    32    16.0 x 33.5,IC51-0322-1207-1    TSOP    0.5    32    18.0 x 44.0,
IC51-0322-1219    TSOP    0.5    32    19.0 x 40.0,IC51-0322-883-1    TSOP    0.5    32    16.0 x 39.0,
IC189-0402-068 *-2    TSOP    0.5    40    40.0 x16.0,IC189-0402-068 *    TSOP    0.5    40    40.0 x16.0,
IC191-0402-002 *-*    TSOP    0.5    40    18.0 x 40.0,IC51-0402-1174-1    TSOP    0.5    40    18.0 x 44.0,
IC51-0402-1557    TSOP    0.5    40    20.0 x 44.0,IC189-0482-066 *-2    TSOP    0.5    48    36.0 x 20.0,
IC189-0482-066 *    TSOP    0.5    48    36.0 x 20.0,IC189-0482-077 *    TSOP    0.5    48    40.0 x 18.0,
IC189-0482-094 *    TSOP    0.5    48    28.1 x 18.2,IC191-0482-004 *-*    TSOP    0.5    48    20.0 x 40.0,
IC51-0482-1099    TSOP    0.5    48    20.0 x 44.0,IC51-0482-2018    TSOP    0.5    48    20.0 x 44.0,
IC189-0562-067 *    TSOP    0.5    56    40.0 x 20.0,IC189-0562-078 *    TSOP    0.5    56    40.0 x 20.0,
IC191-0562-003 *    TSOP    0.5    56    21.5 x 40.0,IC189-0682-097 *    TSOP    0.5    56    30.0 x 26.8,
IC51-0282-673-1    SOP    0.55    28        15.0 x 37.0,IC51-0322-910     SOP    0.6    32    17.5 x 39.0,
IC51-1387.KS-15186    SOP    0.635    48    21.0 x 35.0,IC51-0562-1387    SOP    0.635    56    21.0 x 35.0,
IC51-0162-778    SOP    0.65    16    16.0 x 32.0,IC51-0162-911    SOP    0.65    16    16.0 x 32.0,
IC51-755.KS-7514    SOP    0.65    16    16.0 x 32.0,IC189-0202-038 *    SOP    0.65    20    24.0 x 22.5,
IC51-0202-779    SOP    0.65    20    16.0 x 32.0,IC51-0202-912    SOP    0.65    20    16.0 x 32.0,
IC51-755.KS-7631    SOP    0.65    20    16.0 x 32.0,IC189-0242-081 *    SOP    0.65    24    13.6 x 21.5,
IC51-0242-761    SOP    0.65    24    16.0 x 32.0,IC51-0242-913    SOP    0.65    24    16.0 x 32.0,
IC51-755.KS-13330    SOP    0.65    28    16.0 x 32.0,IC189-0302-121 *    SOP    0.65    30    22.0 x 24.0,
IC51-0302-755    SOP    0.65    30    16.0 x 32.0,IC51-0302-914    SOP    0.65    30    16.0 x 32.0,
IC189-0382-037 *    SOP    0.65    38    24.0 x 22.5,IC189-0482-047 *    SOP    0.65    48    24.0 x 22.5,
IC363-0662-003 *    SOP    0.65    66    28.0x 20.20,IC51-0722-1955-1    SOP    0.65    72    39.0 x 42.0,
IC189-0882-099 *    TSOP    0.65    88    32.0 x 37.75,IC51-0122-1836    SOP    0.8    12    14.0 x 32.4,
IC51-0242-308    SOP    0.8    24    32.0 x 38.5,IC51-0362-309    SOP    0.8    36    32.0 x 38.5,
IC51-0402-708    SOP    0.8    40    19.0 x 32.5,IC235-0402-205-*    SOP    0.8    40    19.9 x 24.0,
IC189-0422-025 *-*    SOP    0.8    42    25.0 x 25.4,IC51-0422-393    SOP    0.8    42    32.0 x 38.0,
IC235-0442-207-*    SOP    0.8    44    19.9 x 24.0,IC51-0442-1709    SOP    0.8    44    26.0 x 36.5,
IC235-0442-215-*    SOP    0.8    44    20.2 x 26.4,IC51-0482-1009-2    SOP    0.8    48    28.0 x 42.5,
IC235-0502-209-*    SOP    0.8    50    20.2 x 26.4,IC363-0502-001 *    SOP    0.8    50    26.4 x 20.2,
IC51-0502-1708    SOP    0.8    50    26.0 x 36.5,IC235-0542-218-*-2    SOP    0.8    54    23.0 x 28 0,
IC189-0542-088 *    TSOP    0.8    54    24.9x29.8,IC189-0542-093 *    TSOP    0.8    54    24.9x29.8,
IC235-0542-218-*    SOP    0.8    54    23.0 x28.0,IC235-0542-250-*    SOP    0.8    54    20.2 x 28.0,
IC363-0542-002 *    SOP    0.8    54    28.0 x 20.2,IC369-0542-002    SOP    0.8    54    28.0 x 20.2,
IC51-0562-2144    SOP    0.8    56    22.0 x 48.5,IC189-0622-084 *-*    SOP    0.8    62    31.46 x 34.6,
IC189-0642-007 *-*    SOP    0.8    64    27.35 x 34.1,IC189-0642-028 *-*    SOP    0.8    64    27.35 x 34.1,
IC189-0642-041 *-*    SOP    0.8    64    27.35 x 34.1,IC189-0702-074 *    SOP    0.8    70    29.3 x 37.0,
IC51-0242-310-1    SOP    1    24    18.0 x 28.5,IC51-0322-948    SOP    1    32    20.0 x 32.0,
IC51-0342-741    SOP    1    34    22.0 x 35.0,IC51-0142-951    SOP    1.25    14        24.0 x 27.5,
IC235-0082-236-*    SOP    1.27    8    16.8 x12.0,IC51-0082-1024    SOP    1.27    8    18.5 x 32.5,
IC51-1035.KS-10460    SOP    1.27    8    22.0 x 27.20,IC51-0142-084    SOP    1.27    14    22.0 x 25.0,
IC51-0142-1013    SOP    1.27    14    18.5 x 32.5,IC51-1035.KS-15187    SOP    1.27    14    22.0&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