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DMA提高memcpy效率(For STR912)

楼主(2007-01-12):
使用DMA提高memcpy效率(For STR912)

在STR912中可以利用DMA功能来完成数据的拷贝memcpy,根据测试大约完成一次数据传送需要45ns,
当使用8位数据宽度来传送数据时,每秒约22M Bytes,当使用16位数据宽度来传送数据时,每秒约44M Bytes,
当使用32位数据宽度来传送数据时,每秒约88M Bytes,可以大大提高数据的传送效率.

  注意:本函数需要使用一个DMA通道, 每次传送的数据块的不大于 4k Bytes,本程序时按字节传送的,
同样道理可以写出按16/32位传送的函数; 使用前应该对DMA初始化.

#define  DMA_Mem           DMA_Channel0

#define  DMA_Mem_ENABLE    DMA_Mem->CCNF |=  0x00000001
#define  DMA_Mem_DISABLE   DMA_Mem->CCNF &= ~0x00000001
#define  DMA_Mem_ACTIVE    (DMA_Mem->CCNF &  0x00020000)
#define  DMA_Mem_WaitEnd   while (DMA_Mem_ACTIVE)

void DMA_Init_MemCopy()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

   DMA_Cmd(ENABLE);
   DMA_StructInit(&DMA_InitStruct);
   DMA_InitStruct.DMA_Channel_LLstItm=0;
   DMA_InitStruct.DMA_Channel_SrcWidth  = DMA_SrcWidth_Byte;    // 8bits Transfer
   DMA_InitStruct.DMA_Channel_DesWidth  = DMA_DesWidth_Byte;
   DMA_InitStruct.DMA_Channel_DesBstSize= DMA_DesBst_1Data;
   DMA_InitStruct.DMA_Channel_SrcBstSize= DMA_SrcBst_1Data;
   DMA_InitStruct.DMA_Channel_FlowCntrl = DMA_FlowCntrl0_DMA;

   DMA_ChannelSRCIncConfig (DMA_Mem, ENABLE);
   DMA_ChannelDESIncConfig (DMA_Mem, ENABLE);
   DMA_Init(DMA_Mem,&DMA_InitStruct);
}

void  dma_memcpy(u8 *src, u8 *dst, u16 Count) {   //45ns per Byte = 22 Mhz

  DMA_Mem_DISABLE;
  DMA_Mem->SRC=(u32)src;
  DMA_Mem->DES=(u32)dst;
  DMA_Mem->CC|=(Count & 0x0FFF);
  DMA_Mem_ENABLE;
  DMA_Mem_WaitEnd;
}

网友A:
这个要顶

建议加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