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CAN的BASIC MODE为什么会是在测试模式中?

楼主(2007-01-17):
(无正文)

网友A:
進入測試模式與否與設置有關

Test Mode is entered by setting the Test bit in the CAN Control Register to one. In Test Mode the bits Tx1, Tx0, LBack, Silent and Basic in the Test Register are writable. Bit Rx monitors the state of the CAN_RX pin and therefore is only readable. All Test Register functions are disabled when the Test bit is reset to zero.

网友B:
我的意思是他可以作为简单的应用而不是测试

可以作为单节点的应用。不知道大家用CAN都是什么样子的?

楼主:
是单报文对象,不是节点,说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