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教STR711在IAR中用multi-ice仿真的问题

楼主(2007-01-17):
环境是xp,IAR EWARM-EV-WEB-440A,multi-ice,STR711FRT6,点亮LED的例程
在ram中调试很正常,在flash中下载正常,断电后能**并正常运行,但下载进入DEBUGGER调试时,单步不动并报设置断点失败,run是正常的,设置断点正常,取消断点后可以单步几步,之后还是会单步不动。
有谁这样用过,是否能正常单步?
另外我用wiggler和hjtag代理也是这样的结果。

网友A:
可能是斷點數受限的原因

楼主:
原因应该是这个,但是如何解决?

flash调试时,只能设一个断点,另一个好像被调试器占去了,单步几次后会不会两个断点都被调试器占去了,如何解决呢?有谁用过,你们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B:
Re:

两个断点是ARM的限制,没办法的。要节省调试器占用的断点,试试:

1. 在Debugger->Setup选项里,去掉"Run to"
2. 在Debugger->Plugins选项里,去掉"Stack"
3. 在Linker->Output选项里,去掉"With runtime control modules"

楼主:
问题解决了,按ryansheng的方法设置即可

感谢ryansheng的详细解答,原因是执行到条件转移语句时好像要借用两个断点才能堵住pc的去向,原来我的设置已经被系统自己用掉一个断点,所以单步时它不能借用到两个断点而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