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R710 EMI 接 并串转换芯片 读写时序问题

楼主(2007-01-18):
STR710数据手册中的EMI读写时序图中没有标定一个时间:
片选CS 拉低有效 到RD或者WE 拉低有效的时间,
时序图上看着CS和RD 或WE是同时有效的;
我现在用EMI扩展4个串口,用到并串转换芯片,此芯片的读写时序中要求:片选CS 拉低有效 到RD或者WE 拉低有效的时间至少10ns,现在板子还没回来,不知道读写是不是会出问题;
大家碰到过这种问题么?有何建议?

网友A(2007-03-24):
片选CS 拉低有效 到RD或者WE 拉低有效的时间至少10ns

我有一个LCM也有此要求, 但是 STR710 EMI 不能驱动, 因为CS和RD 或WE是同时有效的 ?

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