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我用FFT-ICE仿真器连接STR710F的JTAG时,总是CAN NOT STOP......

楼主(2007-01-18):
我用FFT-ICE仿真器连接STR710F的JTAG时,复位总是CAN NOT STOP THE CPU..,是我的电路板哪个地方没有设置对呢?请教各位大虾啦!

网友A:
型号

FFT的ICE看多少钱的,便宜的ARM7,ARM9不通用,买的时候要指定

网友B:
呵呵,亏得我没买FFT

最近在调试STR710FR2和STR711FR0,买了MICETEK的JUDI,速度很快,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