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运行后,工作正常,但ALE输出信号不对

楼主(2007-01-27):
各位DX:

我在用3234A(80PIN)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外面接的是晶振12M,把PA的几个口作为外围IC的片选信号。MAIN 为PROG,SEC为DATA空间。配置如下:

U1 PIN 21;
pa6 PIN 22; "GP I/O
U2 PIN 24;
U3 PIN 26;
U4 PIN 32;
U5 PIN 34;
XT_1 PIN 35;
U6  PIN 66; "GP I/O
pb1 PIN 78;
pb0 PIN 80;
Vstdby PIN 15; "SRAM standby voltage input
ale PIN 4; "ALE output
jtagsel = !_reset;

rs0 = ((address >= ^h0000) & (address <= ^h1FFF));
csiop = ((address >= ^h7F00) & (address <= ^h7FFF));
fs0 = ((address >= ^h0000) & (address <= ^h7FFF));
fs1 = ((page == 0) & (address >= ^h8000) & (address <= ^hFFFF));
fs2 = ((page == 1) & (address >= ^h8000) & (address <= ^hFFFF));
fs3 = ((page == 2) & (address >= ^h8000) & (address <= ^hFFFF));
fs4 = ((page == 3) & (address >= ^h8000) & (address <= ^hFFFF));
fs5 = ((page == 4) & (address >= ^h8000) & (address <= ^hFFFF));
fs6 = ((page == 5) & (address >= ^h8000) & (address <= ^hFFFF));
fs7 = ((page == 6) & (address >= ^h8000) & (address <= ^hFFFF));
csboot0 = ((address >= ^h8000) & (address <= ^h9FFF));
csboot1 = ((address >= ^hA000) & (address <= ^hBFFF));
csboot2 = ((address >= ^hC000) & (address <= ^hDFFF));
csboot3 = ((address >= ^hE000) & (address <= ^hFFFF));
U1 = ((address >= ^h7A00) & (address <= ^h7AFF) & (!_rd))
     # ((address >= ^h7A00) & (address <= ^h7AFF) & (!_wr));
! U2 = ((address >= ^h7D00) & (address <= ^h7DFF) & (_rd))
     # ((address >= ^h7D00) & (address <= ^h7DFF) & (_wr));
! U3 = ((address >= ^h7E00) & (address <= ^h7EFF) & (_rd))
     # ((address >= ^h7E00) & (address <= ^h7EFF) & (_wr));
! U4 = ((address >= ^h7B00) & (address <= ^h7BFF) & (_rd))
     # ((address >= ^h7B00) & (address <= ^h7BFF) & (_wr));
! U5 = ((address >= ^h7C00) & (address <= ^h7CFF) & (_rd))
     # ((address >= ^h7C00) & (address <= ^h7CFF) & (_wr));
XT_1 = a0;
XT_1.oe = Vcc;
pb1 = a0;
pb1.oe = Vcc;
pb0 = a1;
pb0.oe = Vcc;

可当烧录下去后,外面的设备工作正常,但ALE输出的却是不规则的信号。还望大家给予建议,解决问题。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A:
请问您用的是ST的哪一款MCU?请把型号写全

不记得有3234A这个型号,是否还有前后缀?

网友B:
uPSD3200系列

应该是uPSD3200系列中的一个产品。

网友C(2009-06-04):
使用uPSD3234A-40U6,用flashlink编程时,出现错误。

错误如下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