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教关于STR710的HDLC使用的问题

楼主(2007-01-29):
   请问,我在介绍上面看到关于HDLC有两个独立的输入时钟,但是在管脚定义上却只找到了三个与HDLC相关的管脚,就是107(clock input),108,111.那么这个独立的时钟怎么体现呢?比较困惑。请尽快答复。谢谢。

网友A:
关于独立的输入时钟

两个独立的输入时钟是指HDLC发送和接收时的时钟,HDLC在发送和接收是各自使用自己的时钟,在发送和接收时用户可以使用不同的频率。107(HCLK)在输出时作为时钟输出,在输入时作为外部时钟的输入。如果你事先设定好通讯的频率,可以不使用这个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