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TR912的SPI通信中使用 DMA 的困惑

楼主(2007-01-30):
在STR912的SPI通信中使用 DMA 的困惑

使用环境:
  使用的SPI端口为 SSP0, 初始化速率为5Mhz
  使用 DMA Channel1 作为SPI的发送控制, DMA Channel2 作为SPI的接收控制,
  SPI的外接设备为一个SPI转UART的芯片。
  当设置 SPI为 Loop 测试模式的时候,使用下面的程序工作正常,指示灯亮

    SSP_LoopBackMode(SSP0,ENABLE);    //1
    VK_StartDMA_Tx(BU0,5);            //2
    VK_StartDMA_Rx(BU1,5);            //3
    DMA_VKRx_WaitEnd;                 //4
    DMA_VKRx_ClrEnd;                  //5

    if ( BU0[0]==BU1[0] &&
         BU0[1]==BU1[1] &&
         BU0[2]==BU1[2]
       ) LED_ON(LED1); else LED_OFF(LED1);

   当SPI为正常模式的时候, 必须在2和3语句之间加延时才能正确,延时的时间大于 VK_StartDMA_Tx函数DMA发送完成所需的时间
给人的感觉SSP0不支持收发同时进行DMA传送。

   感觉ST STR912的技术文档比TI 430的差的很多,而且ST网站的速度太慢!!!

附有关代码

/**************************************************
           VK  Start DMA Tx
**************************************************/
void  VK_StartDMA_Tx(void *Bu, u16 Count) {

  DMA_VKTx_ClrEnd;
  DMA_VKTx_ClrErr;

  DMA_VKTx_DISABLE;
  DMA_VKTx->SRC=(u32)Bu;
  DMA_VKTx->CC = DMA_SrcWidth_HalfWord | DMA_ChannelSRCInc | 0x80000000 |
                 DMA_DesWidth_HalfWord | (Count & 0x0FFF);
  DMA_VKTx_ENABLE;
}

/**************************************************
            Init SSP0
**************************************************/
void init_SSP0(void)  {
SSP_InitTypeDef SSP_InitStructure;

  SSP_StructInit(&SSP_InitStructure);
  SSP_InitStructure.SSP_FrameFormat = SSP_FrameFormat_Motorola;
  SSP_InitStructure.SSP_Mode = SSP_Mode_Master;
  SSP_InitStructure.SSP_CPOL = SSP_CPOL_Low;
  SSP_InitStructure.SSP_CPHA = SSP_CPHA_1Edge;
  SSP_InitStructure.SSP_DataSize = SSP_DataSize_16b;
  SSP_InitStructure.SSP_SlaveOutput = SSP_SlaveOutput_Enable;
  SSP_InitStructure.SSP_ClockRate      =  0;
  SSP_InitStructure.SSP_ClockPrescaler = 10;    //   4.8 MHz
  SSP_Init(SSP0, &SSP_InitStructure);
  SSP_Cmd(SSP0,ENABLE);

/**************************************************
            Start DMA Rx
**************************************************/
void  VK_StartDMA_Rx(void *Bu, u16 Count) {

  DMA_VKRx_ClrEnd;
  DMA_VKRx_ClrErr;

  DMA_VKRx_DISABLE;
  DMA_VKRx->DES=(u32)Bu;
  DMA_VKRx->CC = DMA_SrcWidth_HalfWord | DMA_ChannelDESInc | 0x80000000 |
                 DMA_DesWidth_HalfWord | (Count & 0x0FFF);
  DMA_VKRx_ENABLE;
}

void  init_DMA()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

   DMA_Cmd(ENABLE);                          // Enable the DMA

   // DMA For SSP0 Tx
   DMA_VKTx_DISABLE;
   DMA_SyncConfig(DMA_SSP0_TX_Mask, ENABLE);                       // 同步设置
   DMA_StructInit(&DMA_InitStruct);
   DMA_InitStruct.DMA_Channel_LLstItm   = 0;
   DMA_InitStruct.DMA_Channel_DesAdd    = (u32)(&SSP0->DR);
   DMA_InitStruct.DMA_Channel_SrcWidth  = DMA_SrcWidth_HalfWord;
   DMA_InitStruct.DMA_Channel_DesWidth  = DMA_DesWidth_HalfWord;
   DMA_InitStruct.DMA_Channel_DesBstSize= DMA_DesBst_1Data;        // ?????
   DMA_InitStruct.DMA_Channel_SrcBstSize= DMA_SrcBst_1Data;
   DMA_InitStruct.DMA_Channel_FlowCntrl = DMA_FlowCntrl1_DMA;      // memory-to-Peripheral
   DMA_InitStruct.DMA_Channel_Des       = DMA_DES_SSP0_TX;

   DMA_Init(DMA_VKTx,&DMA_InitStruct);
   SSP_DMACmd(SSP0,SSP_DMA_Transmit,ENABLE);

   // DMA For SSP0 Rx
   DMA_VKRx_DISABLE;
   DMA_SyncConfig(DMA_SSP0_RX_Mask, ENABLE);                       // 同步设置
   DMA_StructInit(&DMA_InitStruct);
   DMA_InitStruct.DMA_Channel_LLstItm   = 0;
   DMA_InitStruct.DMA_Channel_SrcAdd    = (u32)(&SSP0->DR);
   DMA_InitStruct.DMA_Channel_SrcWidth  = DMA_SrcWidth_HalfWord;
   DMA_InitStruct.DMA_Channel_DesWidth  = DMA_DesWidth_HalfWord;
   DMA_InitStruct.DMA_Channel_DesBstSize= DMA_DesBst_1Data;
   DMA_InitStruct.DMA_Channel_SrcBstSize= DMA_SrcBst_1Data;
   DMA_InitStruct.DMA_Channel_FlowCntrl = DMA_FlowCntrl2_DMA;      // Peripheral-to-memory
   DMA_InitStruct.DMA_Channel_Src       = DMA_SRC_SSP0_RX;

   DMA_Init(DMA_VKRx,&DMA_InitStruct);
   SSP_DMACmd(SSP0,SSP_DMA_Receive,ENABLE);

}

网友A:
DMA Application Note

你好 seawwh

我需要一段时间看你的代码。

在ST网页上有一个刚刚出来的" DMA Application notes",这里面有一个SSP/DMA的例子。你可以看一下。

Regards,
Stephane

楼主:
我发现可能是硬件的Bug

Hi, STF & Stephane

我经过试验之后发现了Bug, 详见我的贴子--<STR912的DMA机制存在Bug? >
希望能够协助确认一下。

另外,我找了很久也没有发现 ST公司任何可提供技术支持的邮件地址,难道ST公司对外不使用邮件通信?

ST网页上的" DMA Application notes",我看过了,谢谢,但不能解释Bug.

最近又发现了一个Bug,是关于GPIO的库函数的,待续。

Thanks

  seawwh

网友B:
请问LZ在主体帖中接收和发送用的是一个DMA通道还是两个?

若是使用一个DMA通道当然会有问题,一个通道不能同时处理两个方向的数据请求。

楼主:
分别使用了两个不同的DMA通道。详见上面的代码

另外,问题我已经基本确认了,详见我的贴子--<STR912的DMA机制存在Bu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