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教,关于STR71x的中断向量寄存器(EIC_IVR)!

楼主(2007-02-08):
STR71x的中断向量寄存器(EIC_IVR)存放的是当前中断通道中断服务程序的相关的存储器地址。但是,在Keil ARM的启动代码中,它把0xE59F0000赋给EIC_IVR:
 LDR     R0, =EIC_BASE
 LDR     R1, =0xE59F0000     ; LDR PC,[PC,#ofs] (High 16-bits)
 STR     R1, [R0, #IVR_OFS]  ; Store into IVR[31:16]
即:0xE59F作为高十六位,然而,在71x的存储器空间中,0xE59Fxxxx部分是属于保留部分的,这不是矛盾吗?
请大侠指点!

网友A:
中断向量寄存器(EIC_IVR)存放的不是中断服务程序的地址

中断向量寄存器存放的是一条指令,0xE59F0000应该是一条跳转指令的高16位。

网友B:
LDR pc,[pc,#offset]

LDR pc,[pc,#offset]的高16位.

楼主:
明白,谢谢楼上两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