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ssing prototype

楼主(2007-02-10):
我编了一个小程序,编译有错误,
显示missing prototype
下面是我的程序:
void main(void)
{u8 i,Temp,Adr;

 Init();          //此行有错误
 InitTimerA();   //此行也有错误
 TACSR=0;
 EnableInterrupts();
}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你在哪里定义的Init()和InitTimerA()这两个函数?

这两个函数的说明应出现在main()之前。

楼主:
谢谢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B(2013-10-19):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出现了你这个问题,但是我事先声明了的啊

网友C:
我也出现了你这个问题;我的代码是keil移过来的!

网友D:
会不会是头文件没包含或者是没提前申明?

网友E(2013-12-02):
百度一下就有答案了........是语法不一样,没有函参数就需要加一个void在中间

网友:
没看到你有写那两个函数啊,当然有错,写了记的申明

网友F(2015-08-18):
无函数形参时,需要加上void,如void SysInit(),应该定义为void SysInit(void){}

网友:
要把那个包含在头文件里。

网友:
丢失原型啊,就是那个函数的原型不见了,是不是他们的头文件没有包含进来?

网友G(2016-08-28):
引用 网友F:
无函数形参时,需要加上void,如void SysInit(),应该定义为void SysInit(void){}

有用,谢谢,不同编译器有些语法不同

网友H:
函数原型丢失,没找到,看看你的函数在哪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