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1621

楼主(2007-02-13):
请问高手,如何使HT1621的COM0置成低电平?
谢谢!

网友A:
你把COM0弄成低电平干什么?

你把COM0弄成低电平干什么?你配置完HT1621了,自动产生时序呀

楼主:
谢谢

谢谢你的回复。
HT1621的COM0和液晶的一个管脚,这个管脚为低时,
液晶才能显示。

网友B:
因为是自动产生时序,所以无法控制!

楼主:
谢谢

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