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1621

楼主(2007-03-02):
我用HT1621驱动液晶,发现一个问题。
液晶清屏之后无法显示;要么就是显示以后
不能清除。
这是怎么回事,应该怎么解决?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程序可以给我看看吗

可以把你的程序发给我看看吗?
谢谢了
我现在也要用用这个芯片
只是老显示不了
我的油箱
yuzq2001@163.com
谢谢

网友B:
是不是时序不对

 看一下时序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