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ST7LITE15B如何驱动伺服马达

楼主(2007-03-07):
现在有项目要用到伺服马达,请问如何驱动,现硬件到齐了差软件写驱动.请帮下手,网上ST资料难找,谢谢

网友A:
要资料也不说详细点

算了,给你个地址你自己去找吧

在Microchip的网站上有一份应用笔记“Brush-DC Servomotor Implementation using PIC17C756A”,提供源码,你可以看看。

http://www.microchip.com/stellent/idcplg?IdcService=SS_GET_PAGE&nodeId=1824&appnote=en011730

网友B:
为什么烧不进去

我用RLINK仿真器烧写ST7FMC1K2单片机,用的软件是STVP,在烧写前ERASE时出现错误,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你的ICP连线是如何连的?

问问题要别人回答你最起码也得描述清楚吧,要不叫别人怎么回答?至少也是对会回答你问题的人最起码的尊重吧。

网友B:
谢谢

不要意思,我没有说清楚,这位兄台提醒的是。ICP连线应该是没有问题,因为在线调试是没有问题的,能够运行,我是用来驱动电机的,电机转的很好。只是在用STVP软件进行烧写时,先必须檫除ERASE,大家知道ST7FMC1K2有SECTOR1和SECTOR0,SECTOR1扇区ERASE是没有问题的,但是SECTOR0不能ERASE,这里报错,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
OK了

谢谢各位,已经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