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教

楼主(2007-03-07):
我链接一个程序,出现错误:
#error clnk Debug1621.lkf:1 function _SendBit is reentrant
#error clnk Debug1621.lkf:1 function _SendDat is reentrant
#error clnk Debug1621.lkf:1 function _LedLightOn is reentrant
#error clnk Debug1621.lkf:1 function _Send_EEPROM is reentrant
#error clnk Debug1621.lkf:1 function _SpiPageRead is reentrant
#error clnk Debug1621.lkf:1 function _Refresh is reentrant
#error clnk Debug1621.lkf:1 function _Read_EEPROM is reentrant
#error clnk Debug1621.lkf:1 function _ProgramStateRead is reentrant
怎么才能消除这些错误?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问问题时,请说明你的开发环境,使用的哪款芯片?什么开

你这样没头没脑,谁知道如何帮你?

一般你这种错误,估计应该是有嵌套调用的情况出现,而且很可能是,某一个函数在主程序里调用过,又在中断里调用。估计你用的是ST7的C编译。

对不起,一切都只能是估计,因为你给的信息不全。

楼主:
谢谢

谢谢你的回复。
我用的开发环境是ST7 Visual Develop,C编译。芯片是ST72F324J6,
没有开发工具,用烧写器直接烧写。
请你多指教。

网友B:
根据你的情况,香水城的回答正确

请仔细查查你程序中哪里有递归调用的情况。

楼主:
谢谢

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