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J-Link 5V Adapter 电路图

楼主(2007-03-08):
求一份J-Link 的5V 适配器电路图,JLINK只能支持到3.3V。

谢谢了

savage_sdj@126.com

网友A:
我们可以提供配套的JLINK ARM 5V Adapter

025-83235502

网友B:
liuQ :你现在有没有评估版的说明书

买个评估版,既没有说明书也没有电源,不知道你的生意是如何做的? 买个仿真器也没有使用说明书

网友A:
^_^

我们所有评估板的电源只要满足DC9V~15V(不分正负极性)就可以了,在市场上是很容易得到的。如果你需要的话,是需要另行付费的。

网友B:
liuQ:学学ZLG吧,全套的说明书和线缆电源,

别因几无钱的小东西而丢了...

网友C:
买一个好像100块,不过也不是太贵

上面有一个 类似1117的片子 1片16245 焊接不怎么的,板子还可以

楼主:
问题解决了

用了一片74HC244,3.3v供电,然后按照JTAG的引脚I/O状态焊了个小板子,把板子VCC接到JLINK VCC脚(JLINK 检测主板电压用)。用JLINK FLASH一切正常。下回过来帖图共享

网友D:
ST提供的资料

下图是ST用于STR7xx系列做马达控制使用的隔离板原理图,可以参考一下,这个的隔离要好些,相对于用244的复杂些

网友E:
很有价值

本来准备近期也设计一个JTAG隔离的,看来不用费脑子,照搬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