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这几条语句具体什么意思

楼主(2007-03-09):
         TACR1=0x40;
      TACR2=0x04;
    TACSR=0x04;
         TAOC1HR=0x80;
    TAOC1LR=0x80;
我在一个程序里看到上面几条语句,
不知道完成什么功能,请高手指教。
谢谢!

网友A:
请你先看看芯片的手册,有什么不懂得再来问

直接回答你的问题,你什么也学不到!

网友B:
严重同意楼上所说^_^

楼主:
谢谢

谢谢两位。我仔细看了一下手册,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