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ST710芯片的IO是否要外接上拉电阻?

楼主(2007-03-26):
  如果我将STR710的某IO脚P0.4接一个看门狗电路,那么,需要将IO口接上拉电阻么?

网友A:
回答:STR710芯片的IO是否要外接上拉电阻

STR710的IO有多种用法,可以做输入也可以做输出,做输入时根据外部器件的用法一般不用加上拉;做输出时有推拉(Push-Pull)、开路(Open-Drain)等多种方式,详细请看芯片资料,同时参考外部器件的特性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