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无刷直流电机可以使用所谓的矢量驱动么?

楼主(2007-04-08):
请大侠指点~~

网友A(2007-05-08):
也许可以

我谈点自己的理解, 未必正确. 这取决于电机的反电动势back-emf波形, 而这是由定子绕组决定的. 如果back-emf波形是正弦就可以用矢量驱动; 如果是矩形,还是用六状态切换. 不过就我的经验来看, 现在很多用状态切换法控制的BLDC的back-emf波形几乎是正弦的.

另外请注意, 矢量驱动(指将定子电流解耦成直轴,交轴量分别控制的方法)消耗CPU资源较多, 请用16位MCU或DSP控制. 你可能还需要电流传感器和位置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