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72f324j4t6不起震

楼主(2007-04-15):
用RLINK下载没有反应,后来查板子,发现晶震不振,另外换了块板子,还是不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吗?

网友A:
把你的晶振和相关的阻容器件的数值报上来

有没有换个晶振试一下?晶振的频率是多少?

楼主:
换过了.

开始用的11.0592M的,负载电容25P,后来换成4.9152M的,负载电容也是25P,用示波器看都没有起震.是否需要设置OPTION位?但是我用RLINK连不上,也设置不了.提示说:芯片没有回应.怎么回事?请告诉我正确的做法,谢谢!

网友A:
查一下供电正常吗;你给出的信息不够,不能判断问题所在

能把电路图发上来看看?

楼主:
图很简单

这个是CPU park,其他部分不在这张图上,供电为5V,没有问题,用的直流电源.

楼主:
版主帮我把图删掉吧,有我的名字.

谢谢!

网友A:
PC4、PC6、ICCSEL和RESET引脚怎么接的?

这几个脚与编程有关。

楼主:
这样

其中,PC4,PC6接上拉4.7K到5V,连到ICC接口的2脚和4脚,ICCSEL接10K的电阻到地,编程的时候接12V,RESET接ICC的第6脚,阻容复位结构,电阻为4.K,电容为10UF。电阻接5V,电容接地。

网友A:
现在帮不了你,你从哪个代理处拿到的芯片,可以请他们的FA

“ICCSEL接10K的电阻到地,编程的时候接12V”,相信你这个12V是通过编程器提供的。

根据你描述的情况,暂时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你从哪个代理处拿到的芯片,可以请他们的FAE帮忙看看。

楼主:
要的样片。

两个芯片同样问题,不起震。12V是外部给的。但是目前是晶震不起来,和12V没有关系。

网友B:
去掉你的12V电源

用RLink连一下,看看能不能读取。

楼主:
可以读拉!

奇怪啊,去掉12V,就可以读拉.由于已经晚上12点了,来不及试擦除和写入了.没有12V,怎么编程呢?

网友C:
9楼说了“这个12V是通过编程器提供的”

只有在编程器需要擦除和写入时才会提供12V,编程器会在适当的时候输出12V,通常情况下12V是不存在的。

楼主:
这样啊,受教了.但是^

好,谢谢!那么就是说我不需要提供12V给它,RLINK会提供的?但是,RLINK从USB供电,只有5V,难道它还要升压?还有,2324的手册说,12V应该在VCC起来后提供,难道是编程器提供,编程器并不知道什么时候VCC起来.

网友B:
RLink上有DC-DC,

如果你在ST的网站上下载过ST-Stick的原理图,可以看到上面就有一个DC-DC。

Indart上有的就是St的662

网友D:
RLINK不能调试324

虽然列表里说可以,实际上rlink不能在线调试324,你选别的(例如INDART)吧!

楼主:
还是不行啊!

hi,各位大侠,还是擦除不了啊!可以读,但是擦写的时候,出现图片中的错误。另外,8bit_mcu老兄,你说不能调试324?

楼主:
一旦写入option bytes就提示器件没有响应了

我可以读出和写入option bytes,可是一旦改成Restoator Oscilitator,就提示ICC ERROR,器件没有响应,和之前我外部供给12V的情况一样了。(平常在不编程的时候,我量了VPP脚是4.2V,编程的时候是11.7V,当然还是擦除不成功)

网友B:
如果去掉ICC Mode Entry呢?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

1:无论怎么样都不能擦除,现象请参照上面的图片
2:写入option bytes后,都不能读出了;不写的话,可以读出
3:RLINK到底能不能仿真324?

楼主:
已经按照你说的做了,都试过,就是不行

郁闷啊!

楼主:
没有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

有没有人有曾经烧写324成功的经历?

网友A:
14楼已经说过“RLink不能调试324”

你的VPP编程电压11.7V略低。

至于RLink不能读出,你是否设置了Option Byte的读保护位?从你的图片上看不出。

楼主:
我无论设置不设置option bytes都不能擦写

我有2块板子可以试,一块写了option bytes,一块没有写.写的那块不能连接上了,读option bytes和读memory都不成;没有写的那块可以读,但是擦除失败,提示ST7 DRIVER,不能和monitor通信.
根据资料,MODE ENTRY如果选择忽略的话,讲一个个的试各种配置,知道成功,显然写入option bytes为Rasionator oscililator现象是不对的;而不能擦除的话,我的电压为11.7V,这个是USB接口直接供电的,难道是电流不够?但是我目标板供电了,这个和RLINK的供电应该是相通的,供电不够应该是不会的,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究竟RLINK可以擦写324吗?可以仿真324吗?

网友E:
建议

我用过rlink烧录过st72f324,可以烧录,但是不支持仿真。你不能烧写st72f324是你的icc连接电路有问题,请仔细检查一下。特别是reset脚!从个人使用来看,我觉得inDart要比rlink好用,我建议你可能的话还是用inDart来烧录吧。

楼主:
RESET脚接了10UF的电容下拉到地

复位用的是普通的阻容复位.电容用的是10UF,电阻是4.7K.如果复位有问题的话,怎么可以读出324里面的内容?indart可以仿真324?

网友E:
修改reset电路

你是不是将icc的复位直接连接到mcu的复位?如果是的话,那么icc的复位线上将有一个10uF的电容,这会造成复位信号的不完全确定性,从而影响到正常的通讯,建议将上拉电阻改47k,再串一个4.7k电阻,最后接到电容。icc和mcu的复位线接在两个电阻的中间。
inDart-USB可以仿真st72f324,我现在在用着。

楼主:
是的,indart多少钱呢

这样,那么你的意思是复位用47K+4.7K+10UF电容,3个串联,ICC的复位和芯片的复位接到47K和4.7K的串联点?这样复位的时间将很长?另外INDART多少钱?不含税?

楼主:
象这幅图片一样

如图

楼主:
好了!谢谢zl_777 !

谢谢!RLINK可以仿真2141吗?你的那个INDART可以仿真吗?

网友B:
141?已经是过去式了,建议用ST7MC

RLink我试过可以对324编程,inDart是可以对324在线调试和编程的,我的DVP3都给客户借了,我用的也是inDart,如果要调试ST7MC还就只能用inDdart,原因嘛都是那个BLDC-Kit惹的祸。你的RLink不能连上324,应该是硬件连接问题。因为在RFlasher中有可以忽略option Byts的功能,不管如何设置至少对那个写过的应该是可以读到Option Bytes的内容。

楼主:
INDART多少钱呢

我把复位电路改成ZL_777建议的样子,就像我贴图一样,可以了.option tytes可能是特例,我两块板子(因为就2块样片),一块可以,另外一块就不行.不能仿真真的很痛苦,特别是对我这种刚用ST的人来说.幸亏我把CPU做成了PARK,我又做了块用ARM2132代替,但是我还是想用ST.to:grant,我如果另外的项目用无刷电机,用那块芯片呢?RLINK是不是可以卖掉,换INDART了?总的来说,这次用ST有点痛苦的,浪费了很多时间,希望我最后可以达到目的.

网友B:
Re

BLDC,要看你的具体要求,ST专门做直流无刷的电机控制有个系列ST7MC是比较成熟的,开发资料、用户调试界面、C语言源代码在ST的网站上都可以免费下载。我以前也有一个帖子关于BLDC驱动的,里面有很多7MC的资料连接,可以参考。
http://mcu.st.com/mcu/inchtml.php?fdir=pages&fnam=st7mc
你正想用ST,呵呵,2132可以考虑715是不是满足要求啊。

RLink能不能卖掉我就不知道了。indart需要购买,做马达控制用inDart在线调试最好需要有隔离板,购买不便宜,但网上可以下载到一些参考的原理图可以自己做。对于隔离板,任何工具,只要是在线调试BLDC(当然是5V以上的啊)最好都要有隔离。

楼主:
INDART网上看到好像400美元.

BLDC是下一步的打算,我很感兴趣.

网友B:
没那么贵,你找代理或分销商寻价吧

楼主:
你们不卖indart吗?

为什么你们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