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教香水城和ST MCU的技术支持,谢谢!

楼主(2007-04-23):
我用的MCU是ST72F321,有两个问题:
1:ST72F321的PA0到PA3都可以用作外部中断功能,在我的应用中我把PA2,PA3作为输出(PUSH-PULL),PA1作为PULL-UP INTERRUPT INPUT,PA0作为FLOATING INPUT,请问PA2,PA3,和PA1上的信号变化是否会导致进入PA口的外部中断?
2:在一个软件优先级为2的中断服务程序中,为了设定EICR的值,需要把CC寄存器里的I1和I0都设为1,所以要这样写asm sim;EICR=XX;asm rim;那请问执行了asm rim之后,I1和I2变成什么?

网友A:
回复juanhao的问题

关于你的两个问题:
1)根据你的设置,只有PA1可以产生外部中断,其他端口因为没有设置成具有外部中断功能,所以不会产生外部中断。

2)执行了asm rim之后,I1=1、I2=0;所以你这个情况不能用RIM指令。
你最好用PUSH和POP,如:asm PUSH CC;asm SIM; EICR=XX;asm POP CC;

楼主:
谢谢浪淘沙,请确认一下

是asm PUSH CC;asm SIM; EICR=XX;asm POP CC;
还是asm PUSH CC;asm SIM; EICR=XX;asm rim;asm POP CC;???

网友A:
确认

没有asm r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