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VM设置

楼主(2007-04-28):
我在使用VM寄存器的过程中出错,请大虾们帮忙看一下

我使用了fs0和csboot0,地址空间都是0~1FFF,初始设置为主Flash为数据,次Flash为代码

写了一个简单的串口程序,先发送“11”,再发送“22“。在确定这个程序独立跑没问题后,我在发送“11”和发送“22“之间赋值VM为0x8c。然后复制整个工程,将发送的11和22分别改为55和66,分别编译后,将第一个程序的hex文件放到psd工程的csboot0中,将第二个程序放到fs0中。

之后下载第一个程序到一块DK3300的开发板上,运行的结果是出现1122,没有出现我预计的1166。

我的想法是修改VM寄存器时,运行环境都没有变,只有代码区存储器配置由csboot0变为fs0,程序计数器pc指向的代码在csboot0和fs0中的位置和值都是一样的,所以切换后是1166。

雪地跪求了

楼主:
补充

是uPSD3334D的芯片,忘了说了

网友A:
我的意见

我的做法是在共同的位置有一段共同的代码,然后转换,你没有转化过去

网友B(2008-01-11):
???

两个区之间如何跳转?

只是设置一下VM寄存器里面的PAGE切换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