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710执行这段代码后会死机

楼主(2007-05-09):
void Write_Flash(u32 *buff,u32 Addr,u16 Length,u32 Sector)
{

 u16 i,len;
 u32 Adders;

  Adders=(u32)((u32 *)buff);
  FLASH_SectorErase(Sector);    //擦除内部Flash的FLASH_B1F0扇区

  intFLASH_BlockWrite(Adders,Addr,Length);//向内部FLASH的0x0C0000写一串数据
}

Write_Flash(buff_Ref,0x0C0000,39,FLASH_B1F0);

楼主:

重新上电后不能恢复。怀疑破坏了内部Flash的程序。

网友A:
请问你是在RAM里还是在FLASH里运行这段代码?

第一次Write或Erase Flash必须要在RAM里运行,这在STR7的Flash Program reference manaul中重点提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