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的蜂鸣器输出怎么设置

楼主(2007-05-15):
st72324的pf1为蜂鸣器输出口,但我该怎么设置才能使他为1时就输出,
怎么屏蔽掉它的普通io口功能?现在只看到mccbcr里有控制其输出频率的,没看到控制蜂鸣器功能选择的寄存器。
像以前有些单片机如holtek的,是在掩膜选项里选择是蜂鸣器输出还是io输出,这里是怎么选择的?
其实可以自己通过占空比控制,不过太麻烦了,在程序里不实用。

楼主:
搞定了

确实只要在mccbcr里开关就可以了,我原来还专门设置了一个buzzer的布尔值来控制pf1口,难怪不响。

解决问题后回来结贴,呵呵

网友A(2010-03-15):
我现在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还没头绪stm8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