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R710的警报中断标志一直为1?!

楼主(2007-01-05):
ST, RTC, tc
开放RTC的通用中断和秒中断后,可以正常产生中断,但是一旦使能警报中断,这里警报中断时间比秒中断时间长的多,但是秒中断来的时候,警报中断标志也产生了,这是何故?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能否将你的初始化代码贴出来。

楼主:
源代码

 RTC_PrescalerConfig(0x8000);  //RTC has its own clock of 32k Hz
   EIC_IRQChannelConfig(RTC_IRQChannel, ENABLE);
   EIC_IRQChannelPriorityConfig(RTC_IRQChannel,1);
   EIC_IRQConfig(ENABLE);
   RTC_ITConfig(RTC_GIT|RTC_AIT|RTC_SIT, ENABLE);
   RTC_ClearCounter();
   RTC_AlarmConfig(RTC_CounterValue()+10);
   while(1);
初始化,如上,每次秒中断来的时候,报警中断也会来,即报警中断标志也会被置位,请ST_ARM 给予指点?

网友A:
关于每次秒中断来时,报警中断也会来的问题

实际程序烧写到芯片内部运行时,不会发生这种现象,这是因为仿真停顿造成的时间缘故,如果你将报警时间从10变成100,或更大,就没有了。

楼主:
烧写到内部flash问题还是存在?

把程序烧写到内部flash问题还是存在,代码就是如上,在rtc中断里秒中断来时候,报警中断还是跟秒中断一起来,特郁闷!请ST_ARM 帮忙分析下?

网友A:
这是我使用的代码

main.c文件:

#include "71x_lib.h"

/* Define the RTC prescaler 0x8000 to have 1 second basic clock */
#define RTC_Prescaler 32768

int main (void)
{
    RTC_ITConfig(RTC_GIT | RTC_SIT | RTC_AIT, DISABLE );    // Disable Second and Alarm Interrupt

    RTC_FlagClear ( RTC_OWIR );
    RTC_FlagClear ( RTC_AIR );
    RTC_FlagClear ( RTC_SIR );
    RTC_FlagClear ( RTC_GIR );                        // Clear Pending Flags

    RTC_PrescalerConfig ( RTC_Prescaler );            // Configure RTC prescaler
    RTC_CounterConfig (0x00);                        // RTC_ClearCounter();
    RTC_AlarmConfig(RTC_CounterValue() + 20);
    RTC_ITConfig(RTC_GIT | RTC_SIT | RTC_AIT, ENABLE );    // Enable Second and Alarm Interrupt

    EIC_IRQChannelConfig( RTC_IRQChannel, ENABLE );    // Enable RTC IRQ channel
    EIC_IRQChannelPriorityConfig( RTC_IRQChannel, 1);
    EIC_IRQConfig( ENABLE );
    GPIO_Config (GPIO0, 0x2C, GPIO_OUT_PP);            // Configure Port 0 pins
    GPIO0->PD = 0x0000;

    while (1);
}

71x_it.c文件中的
void RTC_IRQHandler(void)
{
#ifdef _RTC
    if ( RTC_FlagStatus ( RTC_SIR ) == SET ) {
        RTC_FlagClear ( RTC_SIR );                        // Clear the SIR & GIR RTC flags
        GPIO_BitWrite(GPIO0, 2, ~GPIO_BitRead(GPIO0, 2));
    }

    if ( RTC_FlagStatus ( RTC_AIR ) == SET ) {
        RTC_FlagClear ( RTC_AIR );                        // Clear the SIR & GIR RTC flags
        RTC_AlarmConfig(RTC_CounterValue() + 20);
        GPIO_BitWrite(GPIO0, 3, ~GPIO_BitRead(GPIO0, 3));
    }

    RTC_FlagClear ( RTC_GIR );
#endif
}

71x_conf.h文件

#define RCCU_Main_Osc 4000000

/* Comment the lines below corresponding to unwanted peripherals */
#define _EIC

#define _GPIO
#define _GPIO0
/* #define _GPIO1 */
/* #define _GPIO2 */

#define _RTC

你可以对照这个代码比较一下,判别你的问题在哪里。

网友B:
喔,有价值的代码

很好的参考。多谢ST_A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