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R75X的开发问题

楼主(2007-01-05):
1,我有wiggler和Multi-ICE,在ads1.2下可以开发吗?
2,ads1.2下怎样烧写flash?

网友A:
没有问题

烧写片内的FLASH,我可以发一个烧写的插件给你就行了。

网友B:
我用的是RLINK, 几乎支持ST所以芯片,

我用的是RLINK, 几乎支持ST所以芯片, 如果你的芯片PIN比较少,建议用STVD7的软件仿真, 很好用的, 因为硬件仿真需要占用I/O资源,

楼主:
我要插件,请发到uujesse@126.com

mxchip_sh你好,str71x的flash.li找到了,75x的没有,发一个给我吧,谢谢!

网友A:
发给你了,请查收邮件

  如果没有收到,请发邮件给我:mxchip@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