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r7与LCM1602的接口问题

楼主(2007-01-14):
我在ST公司网站上找到的资料中有如图所示的str7与LCM1602的接口参考设计图,我的理解是STR7与1602总线方式连接,1602的E端和RS端连到STR7的地址总线上,对RS端的置高置低分别表示1602的数据端口和指令/状态端口。RW端与str7的RDn端连接(通过一个非门),那么我的问题就来了:当进行读操作的时候可以将1602数据口的数据读入str7,但是从str7写数据到1602是如何完成的呢?难道str7的RDn端为高就可以向外面写数据了吗????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还请各位大侠多多帮忙,小弟谢谢先~~~~~

楼主:
还有一张LCD.sch

网友A:
难道str7的RDn端为高就可以向外面写数据了吗

str7的RDn端为高, 同时又选中了LCD的话cs2 有效, 那么此时一定是写操作了.
否则, 既不是读取, 也不是写入, 是不会选择这个地址空间吧.

这种情况下, str7的RDn端为高, LCD的R/W就为低, 是写入lcd的操作.

是不是就可以向外面写数据了吗?

楼主:
不是很明白~~~~

有能讲的再详细点的吗??

网友A:
对lcd来讲:

R/W 指示读写操作 - 非读即写
E 信号启动操作的

当MCU写入LCD所在的地址空间时:

str7的RDn端为高 : LCD的R/W就为低, 是写入lcd的操作.
str7的WRn端为低 : 无关尽要, lcd好像不是用这个信号

CS2 有效 : E 信号被启动

所以就是写入LC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