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我的EEPROM有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2007-01-16):
不知道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么,还是有别的原因
不管写入什么数,然后再读操作,用LCD 显示出来是255
换成24C16用这个电路也是如此
请高手指教应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可能的原因

1、未能正確寫入 or
2、未能正確讀出 or
3、未能正確顯示

楼主:
不过我想以上三点应该都没错

会不会是硬件有问题,或者这个器件本身是5V的,我用的3.3的电压,但是如果是这样能读写么

网友B:
你的WP引脚连接到地线

你的芯片WP引脚是低电平有效吗?如果是,就是说低电平时,你不能将数据写入。所以永远都是0xFF。

楼主:
我在网上当的数据手册上写的是接地允许正常写啊,难道不

WRITE PROTECT (WP): The write protect input, when tied to GND, allows normal write operations.
When WP is tied high to VCC, all write operations to the memory are inhibited. If left
unconnected, WP is internally pulled down to GND. Switching WP to VCC prior to a write operation
creates a software write protect function.

网友C:
估计还是软件编的有问题

写没写入不知道,但读出0xff,估计是没读出来。大概你用的是IO口模拟的I2C。

网友A:
AT24C256支持低至2.7V

看来是你的程序哦。

比如写入之后未进行适当延时便尝试读出,此时读出的数据肯定是无效的。

楼主:
今天总算能正常操作24C16,但24C256还是不行

这个片子一个月前就操作,读出一直是255,后来暂时放弃,先搞了别的,最近还是需要操作它。今天从新按书上把程序敲了一遍,后来发现延时程序有关。
void DelayTWR(void)
{
    int i;
    for(i = 0; i < 0x800; i++);
}
当我在写片子和读片子之间加了4个以下这个延时时,读出来的都是255,再加了一个延时的时候,24C16就能正常了。
怎么间隔要那么长时间么?
24C256还是不行

网友A:
我在別的地方留過腳印,就不貼過來了<聯結>

网友A:
24C16 vs 24C256

I2C EEPROM常見的有十幾種,對它們的操作都差不多,區別主要在不同的晶片有不同的容量 / 頁的大小 / 同一條I2C匯流排上能夠容納的最多相同晶片數 / 用於定址的位址線

楼主:
我一开始也延时了,只不过后来发现那个延时程序要加几个

还有256应该和16一样操作,很可惜的是16可以正常操作了,同样的板子用256就不行了,显示一直是255

楼主:
实在不知道256为啥不好用了,全换成24c16了

网友D:
硬件

3脚接地或电源试试.电源接5V也没问题的

网友E:
型号

不同厂家的会有不同,如ATMEL MICROCHIP。。。。

网友F:
应该是程序问题

芯片不会有什么不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