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实时时钟掉电怎样保持STR712

楼主(2007-01-31):
在设计电路时如果要用实时时钟,V18BKP这个引脚怎样连接?

网友A:
V18BKP这个引脚应该始终接滤波电容,这不是输出脚!

这个问题以前讨论过,你可以查查。

楼主:
是用1.8V还是用3.3V电池来作实时时钟掉电时的电源

网友A:
回答:实时时钟掉电怎样保持STR712

请看我发过的帖子,在精华区 —— “STR71x内置RTC的供电”